51单片机+ds1302在LCD12864上显示电脑实时时间 求指导

楼主(2021-01-03):
看了好久没看会,别人都是给的具体的时间去显示,现在要求显示电脑的时时时间,一直弄不来,想请问一下各位大佬要怎么实现?

网友A:
串口读取电脑时间,然后显示?

网友B:
显示电脑的实时时间,还要DS1302 干什么?直接串口接收显示就可以了。
DS1302是电脑关机后仍旧能进行时钟显示。

网友C:
上位机通过串口传输时间即可

网友D:
串口直接传电脑上的时间,1302不需要的。上位机程序要稍微写一下。

网友E:
ds1302 首先这个是RTC芯片,可以让你保存时间,设置时间等。 其次,你要理解读电脑时间,其实相当于用电脑给你这个小系统对时。这两个不冲突,同时存在的。

网友F:
需要PC机上有程序把PC的时间通过RS232 发给51单片机, 51单片机在LCD12864上显示接收到的串口时钟数据, DS1302可以不用,如果需要51单片机脱离PC机独立显示时间,就需要DS1302来给51单片机时钟数据。

网友G:
我猜是不是这样:电脑联机,取得电脑时间,实时显示。同时把时间设置到DS1302.电脑脱机状态下,不断取得DS1302的时间,并显示?
这样的话,需要电脑端那侧有程序对应,对应串口的数据通讯。不知道是从单片机主动发起询问,还是电脑端发送时间信息给单片机。处理机制不一样的。

网友H:
这个小项目还是有很多知识点的。 搞清楚了,51单片机的很多应用会涉及到。知识点1:12864的输出显示。
知识点2:Ds1302的数据通讯,BCD码转换等。
知识点3:串口通讯。
知识点4:PC端的脚本指令。
程序框架:简单的后台调度。如,对时机制。 多久对时,对时成功后,对时操作暂时停用,等到时间间隔满足条件后,再次响应对时操作,并在输出界面上显示:请求连接,连接状态。如果再细致,可以在连接失败后,间隔固定时间再重试连接。  总之,发挥想象力,这个小项目可以非常精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