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+BK4802N宽频率范围对讲机的制作 附源程序

楼主(2021-01-03):
东戳戳西戳戳,戳出一篇利用MCU控制对讲机制作的源程序,苦于无硬件连线图无法仿制。求助大神们,可否从程序上面画出硬件连线图?
附上源程序,供大家琢磨。因为这个对讲机工作频率范围很宽,好像可以工作在短波10米范围。原数据手册上写有支持19~33Mhz,并附上芯片的数据手册。
并求大神画出MCU控制的硬件连接图,和如何修改程序为工作频率段为29.6Mhz范围?

#include "STC8F.h"
#include "intrins.h"
#include "IICANDDELAY.h"
#include "codetab.h"
sbit set=P3^7;//must connect not more than 8.2K resistor to GND
//MCU and BK4802N share 3.3v VCC(STC8MCU must using 3.3v VCC)
//BK4802N pin19-pin22 must connect to 3.3v.
sbit ppt=P5^4;//ppt must be connected to BK4802N pin23.
sbit test=P5^5;//test(p5.5) connect a LED to GND to indict 4802n IIC RUN.
//DEFAULT FERQ:TX=RX=439.725mh.uSING "BK4802NCalc.exe to calculate.
int rxfreq[]={
0x52BE,0xF850,0x0000};
int txfreq[]={
0x52C5,0x925F,0x0000};
char txinf[]="TX...";
char rxinf[]="RX...";
char blankinf[]="        ";
char newtxfreq[6];
char newrxfreq[6];
unsigned char newtxfreqinf[6];
//char newrxfreqinf[6];
int rxreg[]={ //rx setting for register
0x0300,
0x8e04,
0xF140,
0xED00,
0x17E0,
0xe0e0,
0x8543,
0x0700,
0xA066,
0xFFFF,
0xFFE0,
0x07a0,
0x9E3C,
0x1F00,
0xD1D1,
0x200F,
0x01FF,
0xE000,
0x0340
};
int txreg[]={//tx setting for register
0x7C00,
0x0c04,
0xF140,
0xED00,
0x3fE0,
0xe0e0,
0x8543,
0x0700,
0xA066,
0xFFFF,
0xffe0,
0x061f,
0x9e3c,
0x1f00,
0xd1C1,
0x200f,
0x01FF,
0xE000,
0x0c00
};

void setchannel(char k)//setting new trx freq from EEPROM in MCU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int i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rxfreq[i]=IapRead(i+6+k*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txfreq[i]=IapRead(i+k*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void setchannelinf(char k)//setting new trx freq information display on OLED  from EEPROM in MCU
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int i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ewtxfreqinf[i]=IapRead(i+16+k*3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,f;// i do for 'for',f do for store channel No.
        unsigned char k=0;//k is do for trx
        //Start
        test=1;
  Delay50ms();
        OLED_Init(); //OLED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//通过点整显示汉字 -- i表示字表数组的位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16x16Ch(i*16,0,i);//In the name of the Moon ,I will punish you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16x16Ch(i*16,2,i+8);         //Moon promise power, make up!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6,"BG7QKU"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CLS();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test=0;
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0,"BG7QKU");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 i<8; i++)
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16x16Ch(i*16,6,i);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23,0xa8,0XD0);//Init rx reg23.
                if(P11==0)//if default or not?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4;i<=22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,HIGHBYTE(rxreg[i-4]),LOWBYTE(rxreg[i-4]));//init default reg. ro rx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5;i>2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-3,HIGHBYTE(rxfreq[i-3]),LOWBYTE(rxfreq[i-3]));//init default reg. to rx fre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4,"439.725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rxinf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=IapRead(0x0200);//read store channel No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f>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channel(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channelinf(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4,newtxfreq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est=1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==1)//teat channel change ke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//kill swi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//down to LOW to set channel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>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Erase(0x0200);//erase EEPROM before wri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apProgram(0x0200,f);//write EEPORM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channel(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channelinf(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4,newtxfreqinf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Only using default fre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1&&k==0&&P11==0)//Set to TX if PTT =HIGH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4;i<=22;i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,HIGHBYTE(txreg[i-4]),LOWBYTE(txreg[i-4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5;i>2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-3,HIGHBYTE(txfreq[i-3]),LOWBYTE(txfreq[i-3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blank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"439.725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0&&k==1&&P11==0)//Set to RX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23,0xa8,0XD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4;i<=22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,HIGHBYTE(rxreg[i-4]),LOWBYTE(rxreg[i-4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5;i>2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-3,HIGHBYTE(rxfreq[i-3]),LOWBYTE(rxfreq[i-3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blank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"439.725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Using pre-set freq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1&&k==0&&P11==1)//Set to TX if PTT =HIGH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tes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channel(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channelinf(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4,newtxfreq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4;i<=22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,HIGHBYTE(txreg[i-4]),LOWBYTE(txreg[i-4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5;i>2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-3,newtxfreq[2*(i-3)],newtxfreq[2*(i-3)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blank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tx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0&&k==1&&P11==1)//Set to RX.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p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23,0xa8,0XD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4;i<=22;i++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,HIGHBYTE(rxreg[i-4]),LOWBYTE(rxreg[i-4]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5;i>2;i--)
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ing(0x90,i-3,newrxfreq[2*(i-3)],newrxfreq[2*(i-3)+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30ms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blank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P8x16Str(0,2,rxin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s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楼主:
这个是原作者写的论坛帖子,一并附上。求解单片机和BK4802的连线控制图

自己研究的STC单片机控制对讲芯片程序 摘录.docx

网友A(2022-11-14):
这是我写的源程序,可以在我github上搜索作者“BG7QKU”,我在上面相关研究成果(后来升级修改成为了DIY小玩意

网友B:
快两年遇上原作者了。缘分啊。

网友C(2023-08-08):
现在BK4802的资料都找不到了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现在BK4802的资料都找不到了

我有。好多年前收的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我有。好多年前收的

谢谢!楼主的程序够用了,PDF在这里还有

网友E(2024-04-25):
mark下,还有可以传数据的型号,不过资料好像不好找

网友F(2024-06-08):
引用 网友C:
谢谢!楼主的程序够用了,PDF在这里还有

感谢!终于找到了比较全的datasheet了,我之前看半导小芯的datasheet,内容有删减。

网友G:
感谢原作者和搬运者,mark下,有空再仔细研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