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简易波形发生器程序 Proteus仿真 模拟正弦波、方波、锯齿波和三角波 有注释

楼主:
可以模拟正弦波、方波、锯齿波和三角波四种波形。

#include<reg52.h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包含头文件
#include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/**************定义按键的接口*************/
sbit s1=P3^5;         //KEY2 频率加
sbit s2=P3^6;          //KEY3 频率减
sbit s3=P3^7;         //KEY1 波形选择
sbit s4=P3^4;        //KEY4 步进值

sbit led0=P3^0;         //正弦波指示灯
sbit led1=P3^1;  //方波指示灯
sbit led2=P3^2;         //三角波指示灯
sbit led3=P3^3;         //锯齿波指示灯

sbit lcdrs=P2^7;//液晶读数据引脚,还有一个控制脚是RW(读),因为我们只需要向液晶里写数据系那是就好了,所以,我们直接将RW引脚接地
sbit lcden=P2^6;//使能端

char num,boxing,u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全局变量
int pinlv=100,bujin=1,bujin1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pinlv(频率)的初始值为10hz,可以根据实际情况修改 bujin表示增减频率按键按下一次的增减值 初始值为0.1
uchar code table[]="0123456789";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显示频率的数组
uchar code table1[]="Fout=     Wave form:";        //Fout后面显示频率值;Wave form后面显示模拟波形
unsigned long int m;
int a,b,h,num1;                //a b为定时器初始值变量

/************自定义字符 用于显示当前示波器显示波形的模拟波形 字符集可通过取模软件获取****************/
uchar code zifu[]=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e,0x11,0x11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00,0x00,0x00,0x11,0x11,0x0e,0x00,          //正弦波0 1两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07,0x04,0x04,0x04,0x04,0x1c,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1c,0x04,0x04,0x04,0x04,0x07,0x00,          //矩形波2 3两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00,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10,0x08,0x04,0x02,0x01,0x00,0x00,          //三角波4 5两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0x01,0x03,0x05,0x09,0x11,0x00,0x00,            //锯齿波6一行
};
uchar code sin[64]={
135,145,158,167,176,188,199,209,218,226,234,240,245,249,252,254,254,253,251,247,243,237,230,222,213,204,193,182,170,158,
146,133,121,108,96,84,72,61,50,41,32,24,17,11,7,3,1,0,0,2,5,9,14,20,28,36,45,55,66,78,90,102,114,128
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正弦波取码,此数组内的数据为,da输出对应电压值对应的数字量,0是0V,255是5V
uchar code juxing[64]={
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255,
255,255,255,255,255,255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,0
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矩形波取码 一个周期是采样64个点, 所以数组内是64个数据

uchar code sanjiao[64]={
0,8,16,24,32,40,48,56,64,72,80,88,96,104,112,120,128,136,144,152,160,168,176,184,192,200,208,216,224,232,240,248,
248,240,232,224,216,208,200,192,184,176,168,160,152,144,136,128,120,112,104,96,88,80,72,64,56,48,40,32,24,16,8,0
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三角波取码
uchar code juchi[64]={
0,4,8,12,16,20,24,28,32,36,40,45,49,53,57,61,65,69,73,77,81,85,89,93,97,101,105,109,113,117,121,125,130,134,138,142,
146,150,154,158,162,166,170,174,178,182,186,190,194,198,202,206,210,215,219,223,227,231,235,239,243,247,251,255
}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锯齿波取码

void delay(uint xms)         //延时函数        具体延时时间根据传递的x变量决定
{
        int a,b;
        for(a=xms;a>0;a--)
                for(b=110;b>0;b--);
}

/**********写入指令函数**********/
void write_com(uchar com)
{
        lcdrs=0;   //读端置0
        P0=com;          //往P0口写入指令 即lcd地址
        delay(1); //延时
        lcden=1; //使能端从1变化到0 lcd执行一次读命令
        delay(1);//延时
        lcden=0; //使能端置0
}

/***********写入数据函数*********/
void write_date(uchar date)
{
        lcdrs=1;//读端口置为1
        P0=date; //数据送入P0口,写入LCD显示
        delay(1);  //延时
        lcden=1;   //同上
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lcden=0;
}

/************自定义字符集 LCD显示模拟波形**********/
void Lcd_ram()
{
        uint i,j,k=0;
        uint temp=0x40;//temp为显示起始地址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 //将字符集写入
        {
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       //写入8个字节的字符        即zifu[]的一行数据
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write_com(temp+j);
            write_date(zifu[k]);
            k++;
           }
           temp=temp+8;        //下一个字符的起始地址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液晶初始化函数************/
void init_lcd()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lcden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开始状态为关使能端,见lcd液晶时序图
        Lcd_ram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写入字符集
        write_com(0x0f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
        write_com(0x38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模式设置,默认为0x38,不用变。
        write_com(0x0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清屏,将上次的内容清除,默认为0x01.
        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功能设置0x0f为开显示,显示光标,光标闪烁;0x0c为开显示,不显光标,光标不闪
        write_com(0x06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光标状态默认0x06,为读一个字符光标加1.
        write_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液晶的第一行首地址
        for(i=10;i<20;i++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table1的wave form:显示在第一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1[i]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);  // 液晶第二行的起始地址
        for(i=0;i<9;i++)           //显示初始化 从table1的第1个字符显示,将table1的Fout显示在第二行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table1[i]);
        }
        write_com(0x80+10);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为正弦波 在wave form后面显示模拟波形
        write_date(0);
        write_date(1);
        write_date(0);
        write_date(1);
        write_date(0);
        write_date(1);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0x09); //设置初始频率为10hz
        write_date(' ');
        write_date('1');
        write_date('0');
        write_date('.');
        write_date('0');
        write_date('H');
        write_date('z');
}

/**********定时器初始化**********/
void initclock()
{
        TMOD=0x01;        //定时器工作方式1
        TH0=a;                //赋初值
        TL0=b;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//打开T0中断
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}

/**********显示函数(显示模拟波形和频率以及控制提示小灯)**********/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uchar qian,bai,shi,ge; //只是将频率分成千位,百位,十位,个位四位显示,实际并不是1000的格式
        qian=pinlv/1000;                //将频率值拆成一位的数据,将数据除以1000,得到的商是一位数,赋值给qian
        bai=pinlv%1000/100;                 //将频率除以1000的余数再除以100就得到了频率的百位,赋值给bai
        shi=pinlv%1000%100/10;         //得到频率的十位
        ge=pinlv%1000%100%10;         //得到频率的个位
        write_com(0x80+0x40+0x09);//显示频率数字起始地址 第二行第九个位置

           if(qian==0)                   //千位为0
        write_date(' ');   //显示空格
        else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qian]);//查数组显示千位数字
        if(qian==0&&bai==0)                 //千位和百位都为0
        write_date(' ');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不显示
        else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bai]);         //显示百位数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shi]);        //显示十位数
        write_date('.');       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ge]);         //显示个位
        write_date('H');
        write_date('z');
        if(boxing==0)  //正弦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0);//wave form:后面的地址  显示正弦波模拟波形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1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0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1);
                led3=1;
                led0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0小灯亮         提示正弦波
        }

        if(boxing==1)    //          方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0);         //显示方波模拟波形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3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3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2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3);
                led0=1;
                led1=0;                  //led1小灯亮         提示方波
        }

        if(boxing==2)  //三角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0);         //显示三角波模拟波形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4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4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5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4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5);
                led1=1;
                led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2小灯亮  提示三角波
        }

        if(boxing==3)           //锯齿波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+10);        //显示锯齿波模拟波形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6);
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6);
                led2=1;
                led3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小灯亮  提示锯齿波
        }

}

/*********键盘检测函数************/
void keyscan()
{
        if(s1==0)        //频率加按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A=0;                  //关闭定时器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          //延时消除键盘抖动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        //等待按键松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v+=bujin;  //根据步进值增加频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lv>1000)        //频率值如果大于100  则重新赋值为10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v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65536-(150000/pinlv);/*频率值最小是10Hz,pinlv的值是100(因为要显示小数点后一位),150000/100=1500,这个1500就是定时器需要计时的,单位是us,65536-1500得到的是定时器的初值,
先不管初值,先看定时时间,1500us,一个波形的周期是由64个定时(前面四个波形数组)组成的,所以,一个波形周期就是64*1500us=96000,也就是96ms,约等
于100ms,也就是10Hz的频率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m/256;           //将定时器的初值赋值给变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m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2==0)  //频率减按键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 //延时消抖
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v-=bujin; //根据步进值减频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inlv<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inlv=1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=65536-(150000/pinlv);        //同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m/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=m%256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s3==0) //调换波形按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if(s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xing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oxing>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oxin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步进值设置界面显示函数*********/
void bujindisplay()
{
        uint bai,shi,ge; //将步进值分百位,十位,个位显示,但是并不是100的形式
        bai=bujin1/100;         //将步进值除以100得到百位,也就是频率值的十位,因为有一个小数位
        shi=bujin1%100/10;//将步进值除以100的余数除以十得到十位
        ge=bujin1%100%10;  //取余10后得到个位,也就是频率步进值的小数点后一位
        write_com(0x80+11);//选中液晶第一行第十一列
        if(bai==0) //百位是否为0
        write_date(' ');//百位不显示 空格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百位不为0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bai]);         //显示百位数据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shi]);          //显示十位数据
        write_date('.');           //显示小数点
        write_date(table[ge]); //显示个位,也就是小数点后一位
}

/**********步进设置按键************/
void bujinjiance()
{
        if(s4==0)   //步进设置按键按下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if(s4==0)  //再次判断按键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4);  //按键释放,按键松开才继续向下执行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++;                 //变量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==1)           //进入设置状态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01);         //液晶清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com(0x80);         //初始化显示步进设置界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S');delay(1);          //step value(步进值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t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p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 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v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a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l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u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e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date(':');delay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1=buji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步进值赋值给临时变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display();//显示步进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h==2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退出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h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=bujin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好的临时步进值赋值给步进变量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lcd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液晶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clock();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                  //调用显示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h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步进值时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按键按下(此时是加步进值不是加频率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 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去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1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再次判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1);                //按键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1++;                  //步进值加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jin1>=101)          //步进值最大100,也就是10.0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1=1;           //超过最大值就恢复到0.1Hz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display();            //步进值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按键(减步进值),注释与上面同理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2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1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bujin1<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jin1=1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{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2-07-01):
请问这个里面是程序仿真都有吗

网友B(2023-05-27):
引用 网友A:
请问这个里面是程序仿真都有吗

都有的,只要解压就好了

网友C(2024-04-08):
已下载测试,仿真和程序都正常,赞