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开发板矩阵按键对应的程序语言是什么?怎么控制

楼主(2021-01-03):
这几段定义的是什么键?

#include<reg51.h>
#include<intrins.h>
sbit smg1=P2^4;
sbit smg2=P2^6;
sbit smg3=P2^7;
sbit smg4=P2^5;

sbit keyks=P2^2;
sbit keytz=P2^1;
sbit keyqc=P2^0;

sbit key1=P1^4;
sbit key2=P1^5;
sbit key3=P1^6;
sbit key4=P1^7;
sbit key5=P3^4;
sbit key6=P3^5;
sbit key7=P3^6;
sbit key8=P3^7;
sbit spk=P1^0;

网友A:
找找stc官方试验板的程序就好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找找stc官方试验板的程序就好了

为什么我把程序烧进去,矩阵按键没有反应呢?大佬知道这是为啥吗?

网友B:
只是随便定义了4个数码管、几个按键和一个喇叭的连接端口,没什么实际意义

网友C:
smg应开始数码管的意思,对应着2^4引脚;

网友C:
这段代码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,仅仅是定义了端口而已,比如smg应该是数码管,而keyks我猜可能是独立按键,需要配合具体的实例来看的。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为什么我把程序烧进去,矩阵按键没有反应呢?大佬知道这是为啥吗?

程序要对应相应的硬件

网友E:
51单片机开发板矩阵按键对应的程序语言是C语言,按键不是控制,而是读取定义的IO口的电平状态。按键按下在硬件来说肯定是有按下的,所以说问题出在程序,简单点,你可以写程序去控制LED的亮灭,这样就可以验证按键是否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