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83F1402单片机PIC兼容的芯片-6脚数码管测试程序

楼主(2021-01-03):
在网上找到几个很便宜很便宜的移动电源板子,啥资料都么有,买来换上单片机折腾一下。先把6脚数码管搞定。,压缩包是这次折腾的资料。
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S83F1402的充电器方案应用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// VDD            ------------|1(VDD)  (GND)14|---------  GND
//_LEVEL        ------------|2(RA7)    (PA0)13|---------  DBG_CLK    A_ADC
// _STAT        ------------|3(PA6)    (PA1)12|---------- DBG_DAT    B+_ADC
//_BST           ------------|4(PA4)    (PA2)11|-------------  LL1
// LL6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|5(PC3)    (PA3)10|-------------  LL2
// LL5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|6(PC2)    (PC0)09|-------------  LL3
// _KEY          ------------|7(PC4)    (PC1)08|-------------  LL4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

#include "SYSCFG.h"

//宏定义
#define OSC_16M    0x70
#define OSC_8M      0x60
#define OSC_4M      0x50
#define OSC_2M      0x40
#define OSC_1M      0x30
#define OSC_500K   0x20
#define OSC_250K   0x10
#define OSC_32K     0x00

#define WDT_256K   0x80
#define WDT_32K     0x00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GPIO功能

//PA7         PA6         PA5        PA4        PA3       PA2        PA1           PA0       //0-输出   1-输入
//_LEVEL    _STAT       \         _BST       LL2        LL1         B+_ADC    A_ADC  //0b11011111    0xdf

//PC7        PC6          PC6        PC4       PC3       PC2        PC1           PC0
//\                \             \        _KEY        LL6        LL5         LL4            LL3      //0b00001111    0x0f

#define  _KEY          PC4     //平时为高电平,低电平触发,复用功能为PWM3
#define  _BST          PA4     //
#define  _STAT        PA6     //
#define  _LEVEL       PA7     //充电芯的状态指示灯

//6脚数码管IO
#define SetPortIn()                { TRISA = 0xdf; PORTA = 0x00; TRISC = 0x0f; PORTC = 0x00;}//高阻态

#define  LL1  PA2
#define  LL2  PA3
#define  LL3  PC0
#define  LL4  PC1
#define  LL5  PC2
#define  LL6  PC3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//函数名称:DelayUs
//功能:   短延时函数 --16M-2T--大概快1%左右.
//输入参数: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Us
//返回参数:无
void DelayUs(unsigned char Time)
{
        do{
                    NOP();
            --Time;
        }while( Time > 0 );
}

//函数名称:DelayMs
//功能:    短延时函数
//输入参数:Time 延时时间长度 延时时长Time ms
//返回参数:无
void DelayMs(unsigned char t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a,b;
        for(a=0;a<t;a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b=0;b<5;b++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Us(197);         //快1%
            CLRWDT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
//功能:  单片机上电始化
//函数名:_INIT
//功能:上电器件初始化
//        OSCCON寄存器    Bit7   >>> LFMOD=0       >>> WDT振荡器频率=32KHz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6:4 >>> IRCF[2:0]=101 >>> 内部RC频率=4MHz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0   >>> SCS=1         >>> 系统时钟选择为内部振荡器
//        MSCKCON寄存器  bit6   >>>  VREG_OE=0    >>> 禁止稳压输出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5  >>> T2CKSRC=0  >>> Timer2时钟源为系统时钟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4  >>> SLVREN=0   >>> 关闭LVR
//        INTCON寄存器      设为0,禁止所有中断
// CMCON0寄存器0B00000111; 关闭比较器,CxIN为数字IO口
// ANSEL寄存器        设为0,关闭中断引脚模拟输入功能,也就是把相应位设为0,置为数字IO
// WDTCON寄存器0B00010001;看门狗定时器预分配比  datasheet 第39页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7:5  N/A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:1  WDTPS[3:0]   1000 1:8192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 SWDTEN  软件打开/关闭看门狗定时器: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 =  打开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 =  关闭
#define _INIT()\
{\
        OSCCON = WDT_32K|OSC_16M|0x00;\
        MSCKCON = 0B00000000;\
        INTCON = 0B00000000;\
    CMCON0 = 0B00000111;\
    ANSEL = 0B00000000;\
   }

//功能:端口初始化
//MS83F的IO口初始化可分为:
//1.数字输出
//2.数字输入
//3.模拟输出
//4.模拟输入
//相关寄存器有:
//1.CMCON0
//2.ANSEL
//3.TRISA和TIRSC
//4.PORTA和PORTC
//5.WPUA、OPTION和WPUC(OPTION的BIT7为PORTA口内部上拉总闸)
//6.WPD
//需要特别注意的是:CMOCN0上电模式是0,也就是对应的IO口为模拟口
//ANSEL上电复位默认为0xFF,也就是所有AD口都默认为模拟口
//这两个寄存器一般是要初始化的,尤其是需要把IO口设置为数字口
//因此程序中有CMCON0=0x07和ANSEL=0 这点很多人会忽略到
void  GPIO_INIT(void)
{

    CMCON0 |= 0B00000111;              //关闭比较器,CxIN为数字IO口
    ANSEL |= 0B00000000;            //所有IO口都为数字IO

        TRISA = 0B11011111;       //PA输入输出 0-输出 1-输入
    PORTA = 0B00000000;
        WPUA = 0B00000000;       //PA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上拉 0-关上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0,PA1模拟输入  BATT_AD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2  LL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3  LL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4  _B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5在芯片内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6  _STA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7  _LEVEL

        TRISC = 0B00001111;                 //PC输入输出 0-输出 1-输入
    PORTC = 0B00000000;
    WPUC = 0B00010000;      //PC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上拉 0-关上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0  LL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1  LL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2  LL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3  LL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4  KE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OP14封装无PC5 PC6 PC7引脚

        OPTION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Bit3=1 WDT MODE,PS=000=1:1 WDT RA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it7(PAPU)=0 ENABLED PULL UP PA

//注意,各个引脚要有确定的状态

_KEY = 1;       //  PC4      //平时为高电平,低电平触发,复用功能为PWM3
_BST = 0;       //  PA4
_STAT = 0;     //  PA6      //休眠的时候这里要设置为1
_LEVEL = 0;    //  PA7      //充电状态指示灯
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
//函数名:  main
//功能:  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_INIT();//系统初始化
     CLRWDT();
         GPIO_INIT(); //GPIO初始化

        while( 1 )
        {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2); //将PA2设为输出 LL1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3); //将PA3设为输出 LL2
        LL1 = 1;  //1A
        LL2 = 0;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1 = 0;
        LL2 = 1; //2A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2); //将PA2 设为输出  LL1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0);  //将PC0 设为输出  LL3
        LL1 = 1;
        LL3 = 0;  //1B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1 = 0;
        LL3 = 1; //2B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2); //将PA2 设为输出  LL1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1);  //将PC1 设为输出  LL4
        LL1 = 1;
        LL4 = 0;  //1C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1 = 0;
        LL4 = 1; //2C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2); //将PA2 设为输出  LL1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2);  //将PC2 设为输出  LL5
        LL1 = 1;
        LL5 = 0;  //1D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1 = 0;
        LL5 = 1; //2D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2); //将PA2 设为输出  LL1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3);  //将PC3 设为输出  LL6
        LL1 = 1;
        LL6 = 0;  //1E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1 = 0;
        LL6 = 1; //2E
        DelayUs(500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3); //将PA3设为输出 LL2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0);  //将PC0 设为输出  LL3
        LL2 = 1;
        LL3 = 0; 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2 = 0;
        LL3 = 1; //2F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3); //将PA3设为输出 LL2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1);  //将PC1 设为输出  LL4
        LL2 = 1;
        LL4 = 0;  //OUT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2 = 0;
        LL4 = 1; //2G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3); //将PA3设为输出 LL2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2);  //将PC2 设为输出  LL5
        LL2 = 1;
        LL5 = 0;  //5.0V 1.0A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2 = 0;
        LL5 = 1; //1F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A &= ~( 1 << 3); //将PA3设为输出 LL2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3);  //将PC3 设为输出  LL6
        LL2 = 1;
        LL6 = 0; 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2 = 0;
        LL6 = 1; //1G
        DelayUs(500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0);  //将PC0 设为输出  LL3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1);  //将PC1 设为输出  LL4
        LL3 = 1;
        LL4 = 0;  //5.0V 2.0A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3 = 0;
        LL4 = 1; //3B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0);  //将PC0 设为输出  LL3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2);  //将PC2 设为输出  LL5
        LL3 = 1;
        LL5 = 0;  //IN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3 = 0;
        LL5 = 1; //3C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0);  //将PC0 设为输出  LL3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3);  //将PC3 设为输出  LL6
        LL3 = 1;
        LL6 = 0; 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3 = 0;
        LL6 = 1; //%
        DelayUs(500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1);  //将PC1 设为输出  LL4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2);  //将PC2 设为输出  LL5
        LL4 = 1;
        LL5 = 0; 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4 = 0;
        LL5 = 1;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1);  //将PC1 设为输出  LL4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3);  //将PC3 设为输出  LL6
        LL4 = 1;
        LL6 = 0; 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4 = 0;
        LL6 = 1;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
//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//
        SetPortIn();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2);  //将PC2 设为输出  LL5
        TRISC &= ~( 1<< 3);  //将PC3 设为输出  LL6
        LL5 = 1;
        LL6 = 0; 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        LL5 = 0;
        LL6 = 1; //??
        DelayUs(500);

    }

}

以上资料51hei提供下载:

楼主:
今天修改了LED的测试,可以动态显示199了,附件是源码。

楼主:
今天修改了LED的显示,可以动态显示0-199了,源码如下:

#include "SYSCFG.h"
//宏定义
#define OSC_16M    0x70
#define OSC_8M      0x60
#define OSC_4M      0x50
#define OSC_2M      0x40
#define OSC_1M      0x30
#define OSC_500K   0x20
#define OSC_250K   0x10
#define OSC_32K     0x00

#define WDT_256K   0x80
#define WDT_32K     0x00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uint TIME_SS = 000;
unsigned int TC = 0;
unsigned int x = 100; //延时时间

uchar _DELAY = 0;

void delay ( uint a )//定时器延时
{
    while ( a != 0 )
    {
          while( 7 == _DELAY );
      _DELAY = 0;
      a--;
    }
}

#define _INIT()\
{\
        OSCCON = WDT_32K|OSC_16M|0x00;\
        MSCKCON = 0B00000000;\
        INTCON = 0B00000000;\
    CMCON0 = 0B00000111;\
    ANSEL = 0B00000000;\
   }

//6脚数码管IO定义

#define SetPortIn()                { TRISA |= 0xdf; PORTA |= 0x00; TRISC |= 0x0f; PORTC |= 0x00;}//高阻态

#define  LL1  PA2
#define  LL2  PA3
#define  LL3  PC0
#define  LL4  PC1
#define  LL5  PC2
#define  LL6  PC3

#define _1A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 LL1 = 1; LL2 = 0; delay(x); } //1A
#define _1B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 LL1 = 1; LL3 = 0; delay(x); } //1B
#define _1C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1 );  LL1 = 1; LL4 = 0; delay(x); } //1C
#define _1D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2 );  LL1 = 1; LL5 = 0; delay(x); } //1D
#define _1E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3 );  LL1 = 1; LL6 = 0; delay(x); } //1E
#define _1F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TRISC &= ~( 1 << 2 );  LL2 = 0; LL5 = 1; delay(x); } //1F
#define _1G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TRISC &= ~( 1 << 3 );  LL2 = 0; LL6 = 1; delay(x); } //1G

#define _2A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 LL1 = 0; LL2 = 1; delay(x); } //2A
#define _2B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 LL1 = 0; LL3 = 1; delay(x); } //2B
#define _2C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1 );  LL1 = 0; LL4 = 1; delay(x); } //2C
#define _2D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2 );  LL1 = 0; LL5 = 1; delay(x); } //2D
#define _2E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2 ); TRISC &= ~( 1 << 3 );  LL1 = 0; LL6 = 1; delay(x); } //2E
#define _2F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 LL2 = 0; LL3 = 1; delay(x); } //2F
#define _2G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TRISC &= ~( 1 << 1 );  LL2 = 0; LL4 = 1; delay(x); } //2G

#define _3B()  { SetPortIn(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TRISC &= ~( 1 << 1 );  LL3 = 0; LL4 = 1; delay(x); } //3B
#define _3C()  { SetPortIn(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TRISC &= ~( 1 << 2 );  LL3 = 0; LL5 = 1; delay(x); } //3C

#define _IN()     { SetPortIn(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TRISC &= ~( 1 << 2 );  LL3 = 1; LL5 = 0; delay(x*2); } //IN
#define _OUT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TRISC &= ~( 1 << 1 );  LL2 = 1; LL4 = 0; delay(x*2); } //OUT
#define _AA()     { SetPortIn(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TRISC &= ~( 1 << 3 );  LL3 = 0; LL6 = 1; delay(x*2); } //%
#define _VA1()  { SetPortIn(); TRISA &= ~( 1 << 3 ); TRISC &= ~( 1 << 2 );  LL2 = 1; LL5 = 0; delay(x*3); } //5.0V 1.0A
#define _VA2()  { SetPortIn(); TRISC &= ~( 1 << 0 ); TRISC &= ~( 1 << 1 );  LL3 = 1; LL4 = 0; delay(x*3); } //5.0V 2.0A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//
void DG1(int a)
{
switch(a)
   {
     case 0: { _1A(); _1B(); _1C(); _1D(); _1E(); _1F();  break; }
     case 1: { _1B(); _1C(); break;}
     case 2: { _1A(); _1B(); _1D(); _1E();  _1G(); break; }
     case 3: { _1A(); _1B(); _1C(); _1D();  _1G(); break; }
     case 4: { _1B(); _1C(); _1F(); _1G(); break; }
     case 5: { _1A(); _1C(); _1D(); _1F(); _1G(); break; }
     case 6: { _1A(); _1C(); _1D(); _1E(); _1F(); _1G(); break; }
     case 7: { _1A(); _1B(); _1C(); break;  }
     case 8: { _1A(); _1B(); _1C(); _1D(); _1E(); _1F(); _1G(); break; }
     case 9: { _1A(); _1B(); _1C(); _1D(); _1F(); _1G(); break;}
     default: break;
   }
}

void DG2(int a)
{
switch(a)
   {
     case 0: { _2A(); _2B(); _2C(); _2D(); _2E(); _2F();  break; }
     case 1: { _2B(); _2C(); break;}
     case 2: { _2A(); _2B(); _2D(); _2E(); _2G(); break; }
     case 3: { _2A(); _2B(); _2C(); _2D(); _2G(); break; }
     case 4: { _2B(); _2C(); _2F(); _2G(); break; }
     case 5: { _2A(); _2C(); _2D(); _2F(); _2G(); break; }
     case 6: { _2A(); _2C(); _2D(); _2E(); _2F(); _2G(); break; }
     case 7: { _2A(); _2B(); _2C(); break;  }
     case 8: { _2A(); _2B(); _2C(); _2D(); _2E(); _2F(); _2G(); break; }
     case 9: { _2A(); _2B(); _2C(); _2D(); _2F(); _2G(); break; }
     default: break;
   }
}
void DG3(int a)
{
switch(a)
   {
     case 1: { _3B(); _3C(); break; }
     default: break;

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函数名:TIMER0_INIT
//功能:Timer0初始化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        OPTION = 0B00000111;
  T0IF = 0;
  TMR0 = 6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函数名:ENABLE_INTERRUPT
//功能:开启所需中断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ENABLE_INTERRUPT(void)
{
        T0IE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TIMER0中断
        GIE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启总中断
}

void main (void) //主程序
{
    _INIT();

        TRISA = 0B11011111;       //PA输入输出 0-输出 1-输入
    PORTA = 0B00000000;
        WPUA = 0B00000000;       //PA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上拉 0-关上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0,PA1模拟输入  BATT_ADC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2  LL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3  LL2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4  _BS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5在芯片内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6  _STAT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A7  _LEVEL

        TRISC = 0B00001111;                 //PC输入输出 0-输出 1-输入
    PORTC = 0B00000000;
    WPUC = 0B00010000;      //PC端口上拉控制 1-开上拉 0-关上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0  LL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1  LL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2  LL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3  LL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4  KEY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OP14封装无PC5 PC6 PC7引脚

        OPTION = 0B00000000;         //Bit3=1 WDT MODE,PS=000=1:1 WDT RAT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Bit7(PAPU)=0 ENABLED PULL UP PA

    TIMER0_INIT();
    ENABLE_INTERRUPT();
    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_IN();
        _OUT();
        _AA();
        _VA1();
        _VA2();
        DG3(TIME_SS/100);
        DG2(TIME_SS/10%10);
        DG1(TIME_SS%10);
    }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函数名:interrupt ISR
//功能:中断服务函数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interrupt ISR(void)
{
        if(T0IE&&T0IF)
        {

    _DELAY ++;
                TC ++;
         if( TC > 99 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TC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SS++;
               if( TIME_SS > 199 )
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TIME_SS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T0IF = 0; //清溢出标志
                TMR0 = 6;//重装定时初值

        }
}

网友A:
支持楼主不断地探索新用法。手边也收了几个没资料的板子,跟风学习学习,坚持到底。

网友B(2021-03-24):
我来自巴基斯坦,请帮助我,
我想用写入的PIC16F676的固件来烧制MS83F1402。
通过提供用MS83F1402或MS83F1602编写的伏安固件可以提供一些帮助。

网友B:
请看所附图片
有人帮助使用LM358在单个MCU MS83F1602上生产伏安表

网友B:
我可以通过提供电路图或PCB来帮助您吗

网友B:
有谁能给我这个电路的顶部和底部清晰的图片吗
或者
电路原理图
我想为所有论坛成员搭建PCB

作者出色的工作,可以从www点origin-gd点com  获得有关如何使用廉价MCU的知识
在我以前的文章中,我提供了MS83xxxx MCU的必要数据。

感谢作者。

网友B:
多亏了其他。

我正在介绍Volt_Ampere PCB设计。
请帮助任何人制作固件MS83F1602。 SOIC16。
我将送他/他一件皮夹克作为礼物。

网友B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54-1.html
友人
我需要您为其制作固件的该硬件的电路图。
管理员:-请建议作者共享PCB图片或硬件电路图。

楼主(2021-09-20)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54-1.html
友人
我需要您为其制作固件的该硬件的电路图。

假期后上班了,我一直没有时间画这个的硬件电路图。感谢您的支持了!

网友C(2021-10-22):
楼主的LED扫描浪费了很多程序啊,置输入可以调用一次就可以了,后面的输出也是,浪费了很多重复的程序空间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楼主的LED扫描浪费了很多程序啊,置输入可以调用一次就可以了,后面的输出也是,浪费了很多重复的程序空间

期待高手的分享指点迷津

网友B(2022-02-28)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54-1.html

请作者您能否分享此硬件的清晰图片。
要么
共享此硬件的型号及其使用位置。

我将为此制作它的图表和pcb,并分享给论坛成员

楼主:
感谢各位支持,附件是配套的硬件资料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谁能给我这个电路的顶部和底部清晰的图片吗
或者
电路原理图

我已经发出硬件资料在本帖的回复楼层中,如有需要,请收下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54-1.html

请作者您能否分享此硬件的清晰图片。

上班后一直没时间上论坛,现已发布相关的硬件资源,在本帖回复楼层中,您可以参考。

网友B(2022-11-15):
非常感谢您的分享。
我正在遭受covid 19,
今天看了你的分享,
我希望它会帮助我。

网友B(2023-01-03):
朋友,
干得好,
你能在这个 MS83f1602 芯片上做伏安表吗,或者如果你有任何伏安项目,请在这里分享。
如果你需要我的帮助来制作这个项目的 pcb,我会提供我自己。

网友B(2025-12-30):
Friend,
great job,
can you do a voltammetry on this MS83f1602 chip, or if you have any voltammetry projects, please share them here.
If you need my help to make the PCB for this project, I will provide myself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