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下载提示串口打开失败,以前都可以用的

楼主(2021-01-03):
串口打开失败,以前都可以用的,这是咋回事儿呀

网友A:
驱动掉了,重上电就可以了

网友B:
USB拔掉再插上,下载软件关掉重新打开。肯定可以。

楼主:
单片机有通电,但就是打不开串口

网友C:
拔插重新上电,不行的话重新安装驱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