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怎么控制双H桥步电机迷你L298N电机驱动模块

楼主:
stc89c52怎么控制双H桥步电机迷你L298N电机驱动模块来控制电机变速?是通过定时器实现吗?

网友A(2021-01-03):
如果是两只普通电机,要求运转平稳就是通过调节输出的pwm调速,不要求平稳运转就通过延时通断调;如果是一只四线步进电机,那就看每步延时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