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单片机+DS3231+WS2812做的全彩RGB挂钟程序原理图资料

楼主(2021-01-03):
A、红色常亮表示时针,绿色慢呼吸灯表示分针、蓝色每秒走一灯。
B、长按Set键开始调时,短按Set选择时、分、秒,再长按Set退出。红色快闪是调时针、绿色快闪是调分针、蓝色快闪是调秒针
C、短按+键 时间增进、短按-键 时间减回。
D、短按LED键,调整背景色 红、绿、蓝、黄、青、紫
F、可以自己编写其他WS2812相关程序,如流水灯、流星灯效果
源代码的文件太多了 所以用压缩包形式提供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WS2812全彩挂钟  WS2812全彩挂钟

电路原理图如下:

//时钟程序,2020年9月,汪祁绪原创。
//店铺:祁绪电子
#include "all.h"
u8 xdata Set_Mode=Set_Timer_O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时间状态变量
u8 xdata LED_Mode=Set_Back_OFF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背景状态变量
u8 xdata LD_hour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最大128亮度
u8 xdata LD_min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最大128亮度
u8 xdata LD_sec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最大128亮度
u8 xdata Back_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背景亮度R
u8 xdata Back_G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背景亮度G
u8 xdata Back_B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背景亮度B

//根据调整的时针、分针、秒针 分别让R\G\B快速闪烁显示(快速呼吸)
void LED_PWM_Allot()
{
        static u8 xdata sec_count;
        static bit PWM_Flag;
        switch(Set_M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Timer_OFF        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状态,直接显示时间,分针是呼吸灯效果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_count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增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mi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min>=LED_L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最大128亮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减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mi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mi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hour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sec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Timer_hour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针调整模式,时针快速闪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_count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增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hour+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hour>=LED_L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最大128亮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减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hour-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hour<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min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sec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Timer_min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针设置模式,分针快速闪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_count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增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min+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min>=LED_L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最大128亮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减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min-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min<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hour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sec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Timer_sec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秒针设置模式、秒针快速闪烁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_cou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_count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增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sec+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sec>=LED_LD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默认最大128亮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PWM_Flag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WM减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sec-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D_sec<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WM_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hour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时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D_min=LED_L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分针保持最大亮度128
                }break;
        }
}

//让所以灯珠都使用背景值,然后让时间决定那颗灯点亮
void WS2812_Allot()
{
        u8 xdata WS2812_hour;
        u8 xdata WS2812_min;
        u8 xdata WS2812_sec;
        static u8 data i;
        i=i%180;
        i++;
        WS2812_Write_Buffer[i]=Back_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背景色
        WS2812_Write_Buffer[i+1]=Back_G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背景色
        WS2812_Write_Buffer[i+2]=Back_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写入背景色
        i++;
        i++;

        WS2812_hour=DS3231_Timer.hou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时间赋值给2812小时
        WS2812_hour=WS2812_hour%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24小时制转换成12小时制
        WS2812_hour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把小时减少1
        if(WS2812_hour>24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0减去1=255,255大于24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S2812_hour=12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说明当前时间是12点(也就是0点)因为WS2812是没有0号灯,只有60号灯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S2812_hour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,增加1,保持当前小时
        }
        WS2812_Write_Buffer[(WS2812_hour)*15-2]=LD_hour;//一个小时是5个灯,每个灯三种颜色
        WS2812_min=DS3231_Timer.min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时间赋值给2812分钟
        WS2812_min=WS2812_min%6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多60分钟
        WS2812_min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把分钟减少1
        if(WS2812_min>=24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0减去1=255,255大于25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S2812_min=6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说明当前时间是60分(也就是0分)因为WS2812是没有0号灯,只有60号灯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S2812_min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,增加1,保持当前分钟
        }
        WS2812_Write_Buffer[(WS2812_min)*3-1]=LD_min;        //每个灯三种颜色
        WS2812_sec=DS3231_Timer.se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当前时间赋值给2812分钟
        WS2812_sec=WS2812_sec%6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最多60秒
        WS2812_sec--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先把秒减少1
        if(WS2812_sec>=24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是0减去1=255,255大于100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c=6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说明当前时间是60秒(也就是0秒)因为WS2812是没有0号灯,只有60号灯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S2812_sec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,增加1,保持当前秒
        }
        WS2812_Write_Buffer[(WS2812_sec)*3]=LD_sec;                //每个灯三种颜色

        WS2812_Display_Driv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WS2812刷新显示
}

// DS3231 数据分配
void Calendar_allot()
{
        /*static u16 xdata count=0;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==1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*/
                DS3231_Read_Time_Drive();
                Calendar_Modify_Timer_Ser();
        //}
}

//按键扫描
void ROTARY_Allot()
{
        KEY_Scan_Drive_Up();
        KEY_Scan_Drive_Down();
        KEY_Scan_Drive_Set();
        KEY_Scan_Drive_LED();
}

//LED背景设置 PWM是1,黑、红、绿、蓝、黄、青、紫、白
void LED_Back_Set()
{
        if(Key_Read_LED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_Read_LED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清除归位
                LED_Mode++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状态机加一次
                LED_Mode=LED_Mode%Set_Back_RGB;
        }
        switch(LED_Mod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OFF:Back_R=0;Back_G=0;Back_B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R  :Back_R=1;Back_G=0;Back_B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G  :Back_R=0;Back_G=1;Back_B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B  :Back_R=0;Back_G=0;Back_B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RG :Back_R=1;Back_G=1;Back_B=0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GB :Back_R=0;Back_G=1;Back_B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BR :Back_R=1;Back_G=0;Back_B=1;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Set_Back_RGB:Back_R=1;Back_G=1;Back_B=1;break;
        }
        Uart1_Up_Num_Buffer[4]=LED_Mode%100%10;
}//*/

//主函数
void main()
{
        WS2812_Init();
        Key_Init();
        IIC_Init();
        Uart1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ED_PWM_Allot();
                WS2812_Allot();
                Calendar_allot();
                ROTARY_Allot();
                Uart1_Up_Data_Drive();
                LED_Back_Set();
        }
}

WS2812全彩挂钟 程序源码
WS2812全彩挂钟 程序源码
WS2812全彩挂钟

网友A:
谢谢分享,正好有一个60个转盘的ws2811,仿制一个试试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谢谢分享,正好有一个60个转盘的ws2811,仿制一个试试

嗯 记得IIC要上拉电阻

网友B:
多谢分享 原理图弄得漂亮

网友C:
你好,有编译好的固件吗?

网友D:
编译通过。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

网友E:
很牛,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,可是一时也条件作,如果你这个中间再加1个数码显示的时钟,那就更完美了,就可作商业销售了

网友F:
建议在每个LED再加一条导光柱,这样看起来更像一个时钟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建议在每个LED再加一条导光柱,这样看起来更像一个时钟。

不做批量的话,自己做导光柱困难吧

网友A:
可以用15WK104单片机做吗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很牛,曾经也有这样的想法,可是一时也条件作,如果你这个中间再加1个数码显示的时钟,那就更完美了,就可 ...

现在有条件 可以做了啊 这个简单点就用WS2812灯带做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可以用15WK104单片机做吗

可以,修改一下WS2812的延迟,IIC总线必须外部上拉电阻就行。因为STC8G和STC8H 有内部上拉,所以原理图没有外部上拉。

网友H(2022-01-19):
也有一个WS2812 时钟程序,60灯驱动. 参考学习一下.

网友I(2023-05-26):
为什么我的不行呀

网友I:
单片机需要加上拉电阻吗

网友J:
1毛钱的应广PMS150G驱动WS2812代码写出来了。

网友J:
1毛钱的应广单片机PMS150G驱动WS2812代码我写完了。

网友K(2023-09-28):
向高手致敬