飞思卡尔单片机初始化程序

楼主(2021-01-04):
飞思卡尔单片机AD采集初始化函数,各频率PWM输出设置,延时函数。

void SecondDelay(unsigned int x)   //define delay time program about xs
{
unsigned char i,j,k,m;
while(x--)
{
for(i=0;i<10;i++)
for(j=0;j<12;j++)
for(k=0;k<100;k++)
for(m=0;m<100;m++)
{;}
}
}

void mSecondDelay(unsigned int x)   //define delay time program about xs
{
unsigned char i,j,k,m;
while(x--)
{
for(i=0;i<10;i++)
for(j=0;j<12;j++)
for(k=0;k<10;k++)
for(m=0;m<1;m++)
{;}
}
}

void ATD0Initial(void)
{

ATD0CTL0=0x00; /*多通道转换时,确定ANO转换完成后的下一个要转换的通道号*/
                /*ATD Control Register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 0b000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WRAP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WRAP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WRAP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保留
                 */
ATD0CTL1=0x87; /*设不使用外部触发*/
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1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1000011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ETRIGCH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ETRIGCH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ETRIGCH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|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|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|保留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|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ETRIGSEL(0-开放;1-禁止)
                 */
ATD0CTL2=0x80; /*设8通道ATD0模块为正常工作模式,使能A/D,正常清除标志,不使用外部触发,禁止中断*/
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2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100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ATD Sequence Complete Interrupt Flag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ATD Sequence Complete Interrupt Enable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External Trigger Mode Enable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External Trigger Polarity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External Trigger Level/Edge Control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ATD Power Down inWait Mode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ATD Fast Flag Clear All(0 ATD flag clearing operates normally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ATD Power Up(0 Power down ATD;1 Normal ATD functionality)
                 */
ATD0CTL3=0x08; /*队列长度为1,即只转换1个通道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3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00001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FRZ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FRZ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FIFO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S1C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S2C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S4C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S8C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保留
                 */

ATD0CTL4=0x21; /*10位精度,A/D转换的第二阶段为4个A/D转换周期,4分频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4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001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PRS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PRS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PRS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PRS3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PRS4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SMP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SMP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SRES8(0-10位精度;1-8位精度)
                 */

ATD0CTL5=0x80; /*右对齐,无符号,单通道转换模式,选择模拟通道0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5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100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CA采样通道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CB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CC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保留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MULT(0-单通道采样;1-多通道采样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SCAN(0-单次转换队列;1-连续转换队列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DSGN(0-无符号;1-有符号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DJM(0-左对齐;1-右对齐)
                 */
ATD0DIEN=0x00;         /*数字输入允许寄存器,禁止数字输入*/

}

void ATD1Initial(void)
{
/*AD转换器2的设置*/

ATD1CTL0=0x00; /*多通道转换时,确定ANO转换完成后的下一个要转换的通道号*/
                /*ATD Control Register 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*  0b000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WRAP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WRAP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WRAP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WRAP3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保留
                 */
ATD1CTL1=0x87; /*外部触发源设置寄存器,在此设不使用外部触发*/
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1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1000011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ETRIGCH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ETRIGCH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ETRIGCH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|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|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|保留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|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ETRIGSEL(0-开放外部触发;1-禁止)
                 */

ATD1CTL2=0x80; /*设16通道ATD1模块为使能A/D,正常清除标志,不使用外部触发*/
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2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100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ATD Sequence Complete Interrupt Flag(1-有序列转换完成中断发生,0-无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ATD Sequence Complete Interrupt Enable(1-使能序列转换完成中断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External Trigger Mode Enable(0-禁止外部触发;1-使能外部触发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External Trigger Polarity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ETRIGLE(External Trigger Level/Edge Control)外部触发边沿控制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AWAI(ATD Power Down inWait Mode)0-在等待模式正常运行,1-省电模式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AFFC(ATD Fast Flag Clear All)(0 ATD flag clearing operates normally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ADPU(ATD Power Up)(0 Power down ATD;1 Normal ATD functionality)
                 */
ATD1CTL3=0x08; /*探制转换序列的长度,此处设队列长度为1,即只转换一个通道,最大长度为16*/
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3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00001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FRZ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FRZ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FIFO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S1C|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S2C|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S4C|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S8C|0长度为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保留
                 */
ATD1CTL4=0x21; /*设置转换精度,采样 时间,ATD时钟分频,在此设10位精度,A/D转换的第二阶段为4个A/D转换周期,4分频*/
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4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001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PRS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PRS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PRS2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PRS3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PRS4 00000即2分频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SMP0=1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SMP1=0 4个ATD时钟周期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SRES8(0-10位精度;1-8位精度)
                 */
ATD1CTL5=0x80; /*设置数据格式,扫瞄方式,采样方式,采样通道,在此设右对齐,无符号,单次转换队列模式,单通道采样,选择模拟通道0*/
                /* ATD Control Register 5
                 *
                 *  0b1000000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|__ CA=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|___ CB=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|____ CC=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|_____ CD=0  采样通道0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|______ MULT(0-单通道采样;1-多通道采样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|_______ SCAN(0-单次转换队列;1-连续转换队列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|________ DSGN(0-无符号;1-有符号)
                 *    |_________ DJM(0-左对齐;1-右对齐)
                 */
ATD1DIEN0=0x00;         /*数字输入允许寄存器,禁止数字输入*/
ATD1DIEN1=0x00;         /*数字输入允许寄存器,禁止数字输入*/

}

unsigned int ATD0Sample(unsigned char ADChannel)
{
  ATD0CTL5=0x80;
  ATD0CTL5+=ADChannel;                 /*ADChannel可设为0-7,则可选择0-7中的任一通道*/
  while(ATD0STAT0_SCF==0){};     /*等待当前队列转换完成,当转换正在进行SCF=0,则为真,一直空循环*/
  ATD0STAT0_SCF=1;               /*当置SCF为1时,将使该标志位清零*/
  return ATD0DR0;
}

unsigned int ATD1Sample(unsigned char ADChannel)
{
  ATD1CTL5=0x80;
  ATD1CTL5+=ADChannel;
  while(ATD1STAT0_SCF==0){}; /*等待当前队列转换完成,!逻辑非,当转换正在进行SCF=0,则为真,一直循环*/
  ATD1STAT0_SCF=1;           /*当置SCF为1时,将使该标志位清零*/
  return ATD1DR0;

}

/*平均值滤波函数*/
float ResultsMeanAverageFilter(unsigned char SelectATDConverter,unsigned char i)
{
    unsigned char count,j,k;
    unsigned int valueBuf[N];
    unsigned int temp;
    unsigned int sum=0;

   if(SelectATDConverter==0)           /*当使用转换器0进行采样时的处理函数*/

   {

    for (count=0;count<N;count++)
   {
     valueBuf[count]=ATD0Sample(i);
    }

     for (count=1;count<N-1;count++)
    {
      sum+=valueBuf[count];
     }
      return ((float)sum/(N-2));

   }

      if(SelectATDConverter==1)           /*当使用转换器1进行采样时的处理函数*/

   {

    for (count=0;count<N;count++)
   {
     valueBuf[count]=ATD1Sample(i);
    }

     for (count=1;count<N-1;count++)
    {
      sum+=valueBuf[count];
     }
      return ((float)sum/(N-2));
   }

}

/*限幅滤波函数*/
unsigned int ResultsLimiteFilter(unsigned char SelectATDConverter,unsigned char i,unsigned char A)
{

    unsigned int a[2];
    if(SelectATDConverter==0)           /*当使用转换器0进行采样时的处理函数*/
   {
    a[0]=ATD0Sample(i);
    a[1]=ATD0Sample(i);
    if ((a[1]-a[0]>A)||(a[0]-a[1]>A))
    {return a[0];}
    else
    {return a[1];}
   }

    if(SelectATDConverter==1)     /*当使用转换器1进行采样时的处理函数*/
   {
    a[0]=ATD1Sample(i);
    a[1]=ATD1Sample(i);
    if ((a[1]-a[0]>A)||(a[0]-a[1]>A))
    {return a[0];}
    else
    {return a[1];}
   }

}

void PWM_Initial(void)
{
  PWMPOL=0x00;    /*PWM脉宽极性选择,初始输出为低电平*/
  PWMCLK=0xff;    /*选择SA,SB时钟*/
  PWMPRCLK=0x22;  /*A,B时钟预分频为4总线时钟频率*/
  PWMCAE=0x00;    /*PWM波形采用左对齐模式*/
  PWMCTL=0x00;    /*设置通道为独立工作模式*/
  PWMSCLA=60;     /*A的时间常数为60*/
  PWMSCLB=60;
  PWMPER0=100;   /*0-7通道250hz*/
  PWMPER1=0x63;   /*0x63对应数值为99*/
  PWMPER2=0x63;
  PWMPER3=0x63;
  PWMPER4=0x63;
  PWMPER5=0x63;
  PWMPER6=0x63;
  PWMPER7=0x63;
  PWME=0xff;      /*PWM使能寄存器,使能8路PWM控制*/
  PWMDTY0=100;      /*各通道占空比初始化为0*/
  PWMDTY1=100;
  PWMDTY2=100;
  PWMDTY3=100;
  PWMDTY4=100;
  PWMDTY5=100;
  PWMDTY6=100;
  PWMDTY7=100;
}

void PWM_Initial0_5khz(void)
{
  PWMPOL=0x00;    /*PWM脉宽极性选择,初始输出为低电平*/
  PWMCLK=0xff;    /*选择SA,SB时钟*/
  PWMPRCLK=0x00;  /*A,B时钟预分频为0总线时钟频率*/
  PWMCAE=0x00;    /*PWM波形采用左对齐模式*/
  PWMCTL=0x00;    /*设置通道为独立工作模式*/
  PWMSCLA=60;     /*A的时间常数为60*/
  PWMSCLB=60;
  PWMPER0=100;   /*0-7通道1khz*/
  PWMPER1=100;   /*0x63对应数值为99*/
  PWMPER2=100;
  PWMPER3=100;
  PWMPER4=100;
  PWMPER5=100;
  PWMPER6=100;
  PWMPER7=100;
  PWME=0xff;      /*PWM使能寄存器,使能8路PWM控制*/
  PWMDTY0=100;      /*各通道占空比初始化为0*/
  PWMDTY1=100;
  PWMDTY2=100;
  PWMDTY3=100;
  PWMDTY4=100;
  PWMDTY5=100;
  PWMDTY6=100;
  PWMDTY7=100;
}

void PWM_Initial2khz(void)
{
  PWMPOL=0x00;    /*PWM脉宽极性选择,初始输出为低电平*/
  PWMCLK=0xff;    /*选择SA,SB时钟*/
  PWMPRCLK=0x00;  /*A,B时钟预分频为0总线时钟频率*/
  PWMCAE=0x00;    /*PWM波形采用左对齐模式*/
  PWMCTL=0x00;    /*设置通道为独立工作模式*/
  PWMSCLA=30;     /*A的时间常数为30*/
  PWMSCLB=30;
  PWMPER0=100;   /*0-7通道1khz*/
  PWMPER1=100;   /*0x63对应数值为99*/
  PWMPER2=100;
  PWMPER3=100;
  PWMPER4=100;
  PWMPER5=100;
  PWMPER6=100;
  PWMPER7=100;
  PWME=0xff;      /*PWM使能寄存器,使能8路PWM控制*/
  PWMDTY0=100;      /*各通道占空比初始化为0*/
  PWMDTY1=100;
  PWMDTY2=100;
  PWMDTY3=100;
  PWMDTY4=100;
  PWMDTY5=100;
  PWMDTY6=100;
  PWMDTY7=100;
}

void PWM_Initial3khz(void)
{
  PWMPOL=0x00;    /*PWM脉宽极性选择,初始输出为低电平*/
  PWMCLK=0xff;    /*选择SA,SB时钟*/
  PWMPRCLK=0x00;  /*A,B时钟预分频为0总线时钟频率*/
  PWMCAE=0x00;    /*PWM波形采用左对齐模式*/
  PWMCTL=0x00;    /*设置通道为独立工作模式*/
  PWMSCLA=20;     /*A的时间常数为60*/
  PWMSCLB=20;
  PWMPER0=100;   /*0-7通道1khz*/
  PWMPER1=100;   /*0x63对应数值为99*/
  PWMPER2=100;
  PWMPER3=100;
  PWMPER4=100;
  PWMPER5=100;
  PWMPER6=100;
  PWMPER7=100;
  PWME=0xff;      /*PWM使能寄存器,使能8路PWM控制*/
  PWMDTY0=100;      /*各通道占空比初始化为0*/
  PWMDTY1=100;
  PWMDTY2=100;
  PWMDTY3=100;
  PWMDTY4=100;
  PWMDTY5=100;
  PWMDTY6=100;
  PWMDTY7=100;
}

void PWM_Initial4khz(void)
{
  PWMPOL=0x00;    /*PWM脉宽极性选择,初始输出为低电平*/
  PWMCLK=0xff;    /*选择SA,SB时钟*/
  PWMPRCLK=0x00;  /*A,B时钟预分频为0总线时钟频率*/
  PWMCAE=0x00;    /*PWM波形采用左对齐模式*/
  PWMCTL=0x00;    /*设置通道为独立工作模式*/
  PWMSCLA=15;     /*A的时间常数为60*/
  PWMSCLB=15;
  PWMPER0=100;   /*0-7通道1khz*/
  PWMPER1=100;   /*0x63对应数值为99*/
  PWMPER2=100;
  PWMPER3=100;
  PWMPER4=100;
  PWMPER5=100;
  PWMPER6=100;
  PWMPER7=100;
  PWME=0xff;      /*PWM使能寄存器,使能8路PWM控制*/
  PWMDTY0=100;      /*各通道占空比初始化为0*/
  PWMDTY1=100;
  PWMDTY2=100;
  PWMDTY3=100;
  PWMDTY4=100;
  PWMDTY5=100;
  PWMDTY6=100;
  PWMDTY7=100;
}

头文件51hei下载地址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