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转压电路设计基础

楼主(2021-01-04):
所谓电源转压是将输入电压通过转压电路实现升/降压功能以供其他模块使用,智能车制作中,输入电池电压为7.2V,其他模块所需电压如下:最小系统板/OLED/鹰眼摄像头3.3V、运放供电±5V、舵机供电6V、驱动电路12VCCD/编码器5V。下面就转压电路做一些相关介绍。
稳压电路主要分为以下种类:
1. LM29405VLM2940属串联型线性稳压电路(只用于降压),此类电路结构简单、稳定性高、但功耗大、体积大、滤波效率低,须有较大的输入和输出滤波电容。
2LM2663-5V
LM2663可作为一个简单的负电压转换器,该电压逆变器电路只使用两个外部电容器。
3. MC34063转12V MC34063属于开关型直流稳压芯片(可用于升/降压),此类电路功耗小、效率高、体积小、重量轻、稳压范围宽,但其电路结构较复杂、故障率较高。其工作原理是,升压时其芯片内部通过开关管不断导通(其频率与定时电容有关),储能电感与电容短时间内不断充放电对负载提供能量(电感可以选的大一点)以输出连续的直流电压,另Uo=1.25*(1+R4/R3)(参见手册公式)。
4. MIC29302转6V: MIC29302是一种线性可调稳压器,使用方法与34063电路相仿,可供大电流负载使用,其电压输出公式为Uo=1.242*(1+R1/R2)。本例中输出6V给舵机供电。

5.1 5V转3.3v(HT7833)

5.2(SGM2019-3.3YN5G 5V转3.3V)

注:应尽量避免由于人工操作失误等原因造成的电路反接,可在电路中添加防反接设计

1.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(TPS73633-5V转3.3V):

2. MOS管型防反接保护电路NMOS管接在电源的负极,栅极高电平导通。PMOS管接在电源的正极,栅极低电平导通。(NMOS管的导通电阻比PMOS的小,最好选NMOS2. MOS管型防反接保护电路NMOS管接在电源的负极,栅极高电平导通。PMOS管接在电源的正极,栅极低电平导通。(NMOS管的导通电阻比PMOS的小,最好选NMOS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