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AX6675热电偶线变长之后就温度有差异

楼主:
今天偶尔用一根2米多长的热电偶线做测试,发现室温的情况下,温度商了一倍,而用50CM的热电偶测试又正常,请问这个问题如何解决 ?  是线的材质问题还是说要绞线?

2

2

1

1

网友A(2021-01-04):
用专用的K型温度补偿导线,这个问题会淡化很多。 注意:红线接T+,蓝线接T- 。

网友B:
导线本身有电阻,而且阻值还会被温度影响。事实上所有元器件的工作都会被温度影响。所以才有温度补偿一说,所以有商用和军用的区别。温度极限以外的场合,元器件甚至不能正常工作。
我们平时,并不特别关注这个问题,默认是处于常温工作。如果涉及精度,或者高低温的工作环境的时候,就需要考虑使用专用材料和器件。

网友C:
先看一下这个线是不是对应的,不同的导线,对应的程序是不同的,你那个可以正常的也许是原装的,而你延长的这个如果不是对应的热电偶导线,那么,转换出来的温度也不是同的
热电偶的导线是正负两根不同材料的导线,并不是一般通用的铜线

网友D:
电线是有内阻的,用热电偶的专用补偿线,或者用2.5平的两芯线做短距离延长。有条件用烙铁把接头焊上。

网友E:
必须按照产品数据表小心安装热电偶,否则,许多因素可能导致错误的测量,例如温度补偿,干扰和连接上的电压降等。

网友F:
感谢各位的答复,我手头上有一个DATAPAK的测试仪,它就不挑,不论用50CM的,还是200CM的感温线温度显示都是一样的,用二个材质的感温线温度也是一样的.请问,原因在哪里?
另外还有一个国产的DT1311的测试义,它也不挑,不论长短,

网友A:
引用 网友F:
感谢各位的答复,我手头上有一个DATAPAK的测试仪,它就不挑,不论用50CM的,还是200CM的感温线温度显示都是一样 ...

这类测试仪,是不会用Max6675这些芯片来读取温度值的,不然成本就太高了,一般都是用AD芯片采集,然后到单片机去做专业的对比运算。 而Max6675类的芯片,是芯片内置的采集运算。两者算法应该有很大差异。 个人认为,用单片机做运算,可以加入很多灵活的,最新的异常处理,以及高效的平均取值机制,而专用类的芯片内部,集成的是早期的简单对比运算。  芯片一旦量产,算法就不容易更改了。 刚刚看了最新的PDF,都是2014年文件,可想里面的算法还要更早。

网友F:
这几天测试发现一个现像,如果用比较粗的热电偶就没有这个问题,线径细的就会有这个问题,我在热电偶回路上串了个电阻,那读数就变成很大了,差异大了很多倍,并电容等都没有太大的效果,我觉得解决 方案只能用粗而短的热电偶线方式就可以了.我现在用市面上常用的金属外包的热用偶2米长的温度就是对的,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这几天测试发现一个现像,如果用比较粗的热电偶就没有这个问题,线径细的就会有这个问题,我在热电偶回路上串 ...

估计是受到外部电磁信号干尧,如炉子;用带金属套的可能帮助屏蔽了干扰。
以前碰到过过干扰的情况,同样的热电偶,用专业的巡检仪正常(福禄克之类的),但用连接电脑的串口仪检测不准(还是欧姆龙的串口仪);然后同样的热电偶配置,换个地方测又都能测了。

网友H:
那是你的电路设计有问题,把带着热电偶的PCB照片发上来。

网友I:
肯定是接触点的接触电阻变了,线的电阻可以忽略,除非线变得非常长。

网友J:
线有问题,一个粗一个明显很细,电阻与截面积成反比。

网友K:
直流电 线损严重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