串口发送数据给单片机,单片机接收后在返回,但结果没有显示,请问哪里有问题呢?

楼主(2021-01-04):
求教:我用串口助手发送数据给单片机,但再让单片机把接收到的数据发送给串口助手,但却没有结果,请问是怎么回事呢?

请问这是出了什么问题呢?
以下为源程序:
#include <stc12c5a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ring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math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uchar rec[7]={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;
uchar table[2]={0x00,0x00};//接收

uchar num=0;
void UART_1Interrupt();//串口1接收字符串
void UART_1send();//串口发送
int flag2=0;//接收标志位

void delay(uint z)//延时函数1ms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;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init()  //系统初始化
{
TMOD |=0X20;//定时器T1,方式2,波特率由PCON寄存器的SMOD决定
SCON=0x50; //REN RI TI,RI为0,TI为0
//串行口1方式1 SCON是串行口1的串行控制寄存器,REN为1,允许接收
PCON=0x00;//各工作方式波特率加倍
TH1=0xfD;//9600bps@11.0592
TL1=0xfD;
TR1=1; //定时器1中断打开
EA=1;//cpu总中断允许位,1为开放中断
ES=1;// 1允许串行口中断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if(flag2==1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UART_1send();
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UART_1send()  //串口发送函数
{
   SBUF=table[0];//发送table[0],串口助手应显示
         while(TI==0);
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数据发送结束时TI自动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=0;//清除数据传送标志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0);
}

void UART_1interrupt() interrupt 4  //串口1接收函数
{
        if(RI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2==0)//如果flag2=0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if(num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if(SBUF==0x01)//如果SUBF=0x0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c[num++]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rec[num++]=SBU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>=6)7个为一组,发送完一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2=1;//接收完一组数据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able[0]=rec[4];//rec[4]给table[0]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}
     }
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