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15W408AS单片机+MAX6675+TM1637,K型热电偶测温程序

楼主(2021-01-04):
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:

#include "stc15.h"  //reg51.h
#include "intrins.h"
#include  "TM1637.h"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

sbit    SO            = P3^6;
sbit    SCK           = P1^0;
sbit    CS            = P3^7;

/*------定义驱动数码管的片选表和断码表---------------*/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数码管段选表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code SEGData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3,0x40,0x00,0x39};
                   //  0    1    2    3    4    5    6    7    8    9    P     -   灭    C
unsigned char code SEGDataDp[]={0xbf,0x86,0xdb,0xcf,0xe6,0xed,0xfd,0x87,0xff,0xef};
                   //有小数点只用于地址0xc1

u16 temp,temp_1,t;
u8  Flag_connect;
bit flag;

/******************定时器相关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2_init(void) //定时器2初始化
{
   AUXR |= 0x04;    //使用模式1,16位定时器,使用"|"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
   T2L = 0xCD;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T2H = 0xD4;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AUXR |= 0x10;    //定时器2开始计时
   IE2 |= 0x04;     //开定时器2中断
}

void timer2 (void) interrupt 12         //Timer2 1ms中断函数
{
        static u16 num;
        T2L = 0xCD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2H = 0xD4;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num++;
    if(num==170)
    {
          num=0;
                  flag =1;
    }

}

void display( void )
{
     if(Flag_connect==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Flag_connect为0 表示热电偶已连接,这时显示温度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Cammand(0x4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3, SEGData[temp%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2, SEGData[temp%100/1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1, SEGData[temp%1000/1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0, SEGData[temp/100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Cammand(0x8f)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Cammand(0x4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0, SEGData[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1, SEGData[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2, SEGData[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Data(0xc3, SEGData[16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1637_writeCammand(0x8f);
        }
}

原理图: 无
仿真: 无
代码:

网友A:
外围元件少,占用资源小,实用性好。

网友B:
这个资料非常不错!

网友C(2023-08-26):
很好,没看到原理图呢?

网友D(2024-02-26):
我用MAX6675制作了4路测温器,发现不同通道之间(继电器切换热电偶)误差较大,可以到1~3摄氏度;在立创重新买了6675后,还是误差大,没有找到原因。不知楼主或者各位朋友是否遇到过这现象?谢谢!

网友E:
正在学习测温电路,做一个温控控制器,下载学习。

网友F:
测温不困难,困难的是控温。

网友G:
我想到了这个

第62期-ADC模数转换-NTC测温-经验公式法、查表法、Steinhart-Hart方程法-STC32G12K128系列视频_哔哩哔哩_bilibili