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M317直流可调电源电路原理图

楼主:
直流可调电源,使用时,只要调节电位器,就可得到所需的电压,即正输出可调+1.25 ~ +37V、负输出-1.25 ~ -37V的稳压电源电路。附件为制作详细步骤和元件清单。
1.原理图

LM317是应用最为广泛的电源集成电路之一,它不仅具有固定式三端稳压电路的最简单形式,又具备输出电压可调的特点。此外,还具有调压范围宽、稳压性能好、噪声低、纹波抑制比高等优点。LM317是可调节3端正电压稳压器,在输出电压范围1.2V~37V时能够提供超过1.5A的电流,此稳压器非常易于使用,如图3-3所示。

LM337  的输出电压范围是-1.2V ~ -37V,负载电流最大为 0.4 ~ 2.2A。它的使用非常简单,仅需两个外接电阻来设置输出电压。此外它的线性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也比标准的固定稳压器好,并且 LM337  内置有过载保护、安全区保护等多种保护电路。
如图3-4所示。
LM317 和 LM337 可调式三端稳压依靠外接电阻来调节输出电压的,为保证输出电压的精度和稳定性,要选择精度高的电阻,同时电阻要紧靠稳压器。另外,为了能得到单一方向的脉冲直流电,需要在LM317和LM337的两端分别并联上整流二极管1N4007,
如图3-5所示。

完成了各个部分的设计原理图,便得到了我们所需要的电路原理图,如图 4-1所示。

参考资料:

网友A(2021-01-05):
用LM317和LM337组成的可调电源很多书和网站上面都有,有些还有增大输出电流的辅助电路。

网友B(2021-04-05):
引用 网友A:
用LM317和LM337组成的可调电源很多书和网站上面都有,有些还有增大输出电流的辅助电路。

我想要4路  输出0~24v的可调电源  相关资料在哪里找呢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想要4路  输出0~24v的可调电源  相关资料在哪里找呢?

在复制粘贴这个两路的不就是四路了

网友D(2025-06-19):
能调节电流就完美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