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线收发模块的信号怎么传给PLC?

楼主(2021-01-04):
我要做一个机库大门无线控制及报警系统,区别现有的机动/人工手动控制,为方便选用PLC做控制器,但是无线收发模块的信号怎么传给PLC?求解答,在线等,急!!!

网友A:
无线模块是需要配对使用的,一个在现场,一个连接PLC,选用透传的比较方便,现场的需要加单片机。连接PLC的需要考虑通信方式及电平。

网友B:
单片机接收无线编码后进行解码,可以通过命令方式(串口或电平信号)传给PLC