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 警告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,如何解决

楼主:
#
10黑币

如图,是我函数调用数量过大吗,如何解决?

下面是我其中的一个子函数,通过按键判断调用别的函数

void Host_Debug_Current_Debug() //主机调试菜单——探头电流调试
{

  Uint flag=0;
  flag++;
  while(flag==1)

   {
         Key_scan();
         if(KeyState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KeyState=0;
           if(KEY==KEY_OK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Disp_Probe_Current_Debug();
               Probe_Current_Debug();//探头电流调试

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KEY==KEY_UP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isp_Host_Debug();
                   Host_Debug();//主机调试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if(KEY==KEY_DOWN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Disp_Host_Debug_Distance_Debug();
                 Host_Debug_Distance_Debug();//探头提离调试

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(2021-01-05):
应该是递归函数嵌套过多导致,一个函数一般嵌套不要超过3次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只给了一个函数不好判断,只有把整个程序一起编译才可判断出来

其他函数类似,就有很多这样的函数,然后通过按键状态判断调用,是不是我程序耦合度过高,有时还会有溢出情况。

网友C:
只给了一个函数不好判断,只有把整个程序一起编译才可判断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