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stm32F103xxx与RFID-RC522的门禁程序

楼主(2021-01-04):
最近用到了RFID-RC522,找了很多资料,总结了一下 顺便和大家分享分享。  再本人的项目中RFID只是用来起到刷卡开门的效果,顺带用串口打印显示ID号。 需要的朋友自行下载。
RD
连线如下:
//SPI2_S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13
//SPI2_MIS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14
//SPI2_MO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15
//RCC522_RST                   PC4
//RCC522_SDA                   PB0
//RCC522_IR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悬空(不管)

直接移植久好  驱动是全的
#include "rc522.h"

//SPI2_SC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13
//SPI2_MISO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14
//SPI2_MOS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B15
//RCC522_RST(CE)  PC4
//RCC522_NSS(SDA)PB0
//RCC522_IRQ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悬空

void SPI2_Init(void)
{
      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    SPI_InitTypeDef  SPI_InitStructure;

    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        RCC_APB2Periph_GPIOB|RCC_APB2Periph_GPIOC, ENABLE );        //PORTB时钟使能
      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        RCC_APB1Periph_SPI2,  ENABLE 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SPI2时钟使能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3 | GPIO_Pin_14 | GPIO_Pin_15;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13/14/15复用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OB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13|GPIO_Pin_14|GPIO_Pin_15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13/14/15上拉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0 RC522_CS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0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B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OB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B,GPIO_Pin_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B0上拉
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4 RC522_RST
      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推挽输出
        GPIO_Init(GPIOC, &GPIO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GPIOC
        GPIO_SetBits(GPIOC,GPIO_Pin_4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C4
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irection =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SPI单向或者双向的数据模式:SPI设置为双线双向全双工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Mode = SPI_Mode_Master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SPI工作模式:设置为主SPI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DataSize = SPI_DataSize_8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SPI的数据大小:SPI发送接收8位帧结构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= SPI_CPOL_High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行同步时钟的空闲状态为高电平
//       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OL = SPI_CPOL_Low;
//        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= SPI_CPHA_1Edg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一个跳变沿(下降)数据被采样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PHA = SPI_CPHA_2Edg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串行同步时钟的第二个跳变沿(上升)数据被采样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NSS = SPI_NSS_Sof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SS信号由硬件(NSS管脚)还是软件(使用SSI位)管理:内部NSS信号有SSI位控制
//RC522 SPI通讯时钟周期最小为100ns        即频率最大为10MHZ
//RC522 数据在下降沿变化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BaudRatePrescaler = 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波特率预分频的值:波特率预分频值为256、传输速率36M/256=140.625KHz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FirstBit = SPI_FirstBit_MSB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指定数据传输从MSB位还是LSB位开始:数据传输从MSB位开始
        SPI_InitStructure.SPI_CRCPolynomial = 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RC值计算的多项式
        SPI_Init(SPI2, &SPI_InitStructure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根据SPI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SPIx寄存器

        SPI_Cmd(SPI2, ENABLE); //使能SPI外设
        RC522_CS=0;
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0xaa);//启动传输
        RC522_CS=1;

  delay_ms(50);
        PcdReset();//复位RC522读卡器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PcdReset();//复位RC522读卡器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      PcdAntennaOff();//关闭天线发射
        delay_ms(10);
  PcdAntennaOn();//开启天线发射
        printf("RFID-MFRC522 TEST\r\nFindCard Starting ...\r\n");  //测试引脚初始化完成
}

void delay_ns(u32 ns)
{
  u32 i;
  for(i=0;i<ns;i++)
  {
    __nop();
    __nop();
    __nop();
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    - 功能描述:STM32f103 SPI读写字节函数
    - 隶属模块:STM32 SPI操作
  - 函数属性:外部,使用户使用
  - 参数说明:TxData:要写入的字节
  - 返回说明:读取到的字节
- 函数说明:由于主机SPI通信时,在发送和接受时是同时进行的,即发送完了一个字节的数据后,也应当接受到一个字节的数据
   (1)stm32先等待已发送的数据是否发送完成,如果没有发送完成,并且进入循环200次,则表示发送错误,返回收到的值为0;
   (2)如果发送完成,stm32从SPI1总线发送TxData
   (3)stm32再等待接收的数据是否接收完成,如果没有接收完成,并且进入循环200次,则表示接收错误,则返回值0
   (4)如果接收完成了,则返回STm32读取的最新的数据

   stm32
   ------->等待已发送的数据是否完成
   OK
   ------->
   stm32发送数据
   ------->等待待接收的数据是否完成
   OK
   ------->
   stm32读取数据

//SPIx 读写一个字节
//TxData:要写入的字节
//返回值:读取到的字节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char SPI2_ReadWriteByte(u8 TxData)
{
      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TXE) == RESET) //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:发送缓存空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SPI_I2S_SendData(SPI2, TxData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通过外设SPIx发送一个数据
        while (SPI_I2S_GetFlagStatus(SPI2, SPI_I2S_FLAG_RXNE) == RESET) //检查指定的SPI标志位设置与否:接受缓存非空标志位
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retry++;
//                 if(retry>200)return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(SPI2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通过SPIx最近接收的数据
}
// u8 SPI2_ReadWriteByte(u8 Byte)
// {
//         while((SPI2->SR&0X02)==0);                //等待发送区空
//         SPI2->DR=Byt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发送一个byte
//         while((SPI2->SR&0X01)==0);      //等待接收完一个byte
//         return SPI2->DR;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返回收到的数据
// 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读RC522寄存器
//参数说明:Address[IN]:寄存器地址
//返    回:读出的值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ReadRawRC(unsigned char Address)
{
        u8 ucAddr;
  u8 ucResult=0;
        RC522_CS=0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ucAddr = ((Address<<1)&0x7E)|0x80;
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ucAddr)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ucResult=SPI2_ReadWriteByte(0)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RC522_CS=1;
  return ucResult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写RC522寄存器
//参数说明:Address[IN]:寄存器地址
//          value[IN]:写入的值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riteRawRC(unsigned char Address, unsigned char value)
{
        u8 ucAddr;
        RC522_CS=0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ucAddr = ((Address<<1)&0x7E) ;
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ucAddr)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SPI2_ReadWriteByte(value);
        delay_us(10);
        RC522_CS=1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置RC522寄存器位
//参数说明:reg[IN]:寄存器地址
//          mask[IN]:置位值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SetBitMask(unsigned char reg,unsigned char mask)
{
  char tmp = 0x0            ;
  tmp = ReadRawRC(reg)| mask;
  WriteRawRC(reg,tmp | mask);  // set bit mask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清RC522寄存器位
//参数说明:reg[IN]:寄存器地址
//          mask[IN]:清位值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learBitMask(unsigned char reg,unsigned char mask)
{
  char tmp = 0x0              ;
  tmp = ReadRawRC(reg)&(~mask);
  WriteRawRC(reg, tmp)        ;  // clear bit mask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复位RC522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PcdReset()
{
  RC522_RS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delay_ns(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RC522_RST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delay_ns(1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RC522_RS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delay_ns(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WriteRawRC(CommandReg,PCD_RESETPHASE);
  delay_ns(10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WriteRawRC(ModeReg,0x3D)             ;//定义发送和接收常用模式 和Mifare卡通讯,CRC初始值0x6363
  WriteRawRC(TReloadRegL,30)           ;//16位定时器低位 30
  WriteRawRC(TReloadRegH,0)            ;//16位定时器高位
  WriteRawRC(TModeReg,0x8D)            ;//定义内部定时器的设置
  WriteRawRC(TPrescalerReg,0x3E)       ;//设置定时器分频系数
  WriteRawRC(TxASKReg,0x40)            ;//调制发送信号为100%ASK
  return MI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}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设置RC522的工作方式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char MF522PcdConfigISOType(unsigned char  type)
{
        if (type == 'A')        //ISO14443_A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learBitMask(Status2Reg,0x08);        //状态2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RawRC(ModeReg,0x3D);        //3F  //和Mifare卡通讯,CRC初始值0x6363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RawRC(RxSelReg,0x86);        //84   选择内部接收器设置,内部模拟部分调制信号,发送数据后,延迟6个位时钟,接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RawRC(RFCfgReg,0x7F);        //4F  配置接收器  48dB最大增益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RawRC(TReloadRegL,30);        //tmoLength);TReloadVal = 'h6a =tmoLength(de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RawRC(TReloadRegH,0);        //实际值是OXD3E 这部分主要是设置定时器寄存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RawRC(TModeReg,0x8D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RawRC(TPrescalerReg,0x3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ns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cdAntennaOn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else {return 0xFE;}
        return MI_OK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开启天线发射
//每次启动或关闭天险发射之间应至少有1ms的间隔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cdAntennaOn()
{
  unsigned char i;
  WriteRawRC(TxASKReg,0x40)       ;
  delay_us(1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i = ReadRawRC(TxControlReg)     ;
  if(!(i&0x03))
    SetBitMask(TxControlReg, 0x03);
  i=ReadRawRC(TxASKReg)       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关闭天线发射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PcdAntennaOff()
{
  ClearBitMask(TxControlReg, 0x03)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通过RC522和ISO14443卡通讯
//参数说明:Command[IN]:RC522命令字
//          pInData[IN]:通过RC522发送到卡片的数据
//          InLenByte[IN]:发送数据的字节长度
//          pOutData[OUT]:接收到的卡片返回数据
//          *pOutLenBit[OUT]:返回数据的位长度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PcdComMF522(unsigned char Command  ,unsigned char *pInData ,
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InLenByte,unsigned char *pOutData,
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int  *pOutLenBit                       )
{
  char status = MI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char irqEn   = 0x00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char waitFor = 0x00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char lastBit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char 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int  i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switch (Command)
  {
    case PCD_AUTHENT:
      irqEn   = 0x12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waitFor = 0x1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brea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case PCD_TRANSCEIVE:
      irqEn   = 0x77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waitFor = 0x3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brea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default:
      brea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}
  WriteRawRC(ComIEnReg,irqEn|0x80)              ; //
  ClearBitMask(ComIrqReg,0x80)                  ;
  WriteRawRC(CommandReg,PCD_IDLE)               ;
  SetBitMask(FIFOLevelReg,0x80)                 ; // 清空FIFO
  for(i=0; i<InLenByte; i++)
    WriteRawRC(FIFODataReg,pInData[i])          ; // 数据写入FIFO
  WriteRawRC(CommandReg, Command)               ; // 命令写入命令寄存器
  if(Command == PCD_TRANSCEIVE)
    SetBitMask(BitFramingReg,0x80)              ; // 开始发送
  i = 6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 //根据时钟频率调整,操作M1卡最大等待时间25ms
  do
  {
    n = ReadRawRC(ComIrqReg)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i--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}
  while((i!=0)&&!(n&0x01)&&!(n&waitFor))        ;
  ClearBitMask(BitFramingReg,0x80)              ;
  if(i!=0)
  {
    if(!(ReadRawRC(ErrorReg)&0x1B))
    {
      status = MI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if (n&irqEn&0x01)
        status = MI_NOTAGERR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if(Command==PCD_TRANSCEIVE)
      {
        n = ReadRawRC(FIFOLevelReg)             ;
        lastBits = ReadRawRC(ControlReg)&0x07   ;
        if(lastBits)
          *pOutLenBit = (n-1)*8 + lastBits      ;
        else
          *pOutLenBit = n*8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if(n==0)
          n = 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if(n>MAXRLEN)
          n = MAXRL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for (i=0; i<n; i++)
          pOutData[i] = ReadRawRC(FIFODataReg)  ;
      }
    }
    else
      status = MI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}
  SetBitMask(ControlReg,0x80)                   ;// stop timer now
  WriteRawRC(CommandReg,PCD_IDLE)               ;
  return status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寻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参数说明: req_code[IN]:寻卡方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0x52 = 寻感应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0x26 = 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pTagType[OUT]:卡片类型代码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0x4400 = Mifare_UltraLigh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0x0400 = Mifare_One(S5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0x0200 = Mifare_One(S70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0x0800 = Mifare_Pro(X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                0x4403 = Mifare_DESFir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PcdRequest(unsigned char req_code,unsigned char *pTagType)
{
  char stat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int  unL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[MAXRLEN]               ;

  ClearBitMask(Status2Reg,0x08)                      ;//清除MRCrypto1on,要用软件清零
  WriteRawRC(BitFramingReg,0x07)                     ;//startsend=0,rxalign=0,在FIFO中存放的位置,TXlastbit=7
  SetBitMask(TxControlReg,0x03)                      ;//TX2rfen=1,TX1RFen=1,传递调制的13.56MHZ的载波信号

  ucComMF522Buf[0] = req_cod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
  status = PcdComMF522(PCD_TRANSCEIVE,ucComMF522Buf,1,ucComMF522Buf,&unLen       );
  if ((status == MI_OK) && (unLen == 0x10))
  {
    *pTagType     = ucComMF522Buf[0]                 ;
    *(pTagType+1) = ucComMF522Buf[1]                 ;
  }
  else
    status = MI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return stat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防冲撞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参数说明: pSnr[OUT]:卡片序列号,4字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PcdAnticoll(unsigned char *pSnr)
{
    char status;
    unsigned char i,snr_check=0;
    unsigned int  unLen;
   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[MAXRLEN];

    ClearBitMask(Status2Reg,0x08);//清除MRCrypto1on,要用软件清零
    WriteRawRC(BitFramingReg,0x00);//表示最后一个字节所有位都发送
    ClearBitMask(CollReg,0x80);//CollRegCollReg0冲突结束后冲突位被置零

    ucComMF522Buf[0] = PICC_ANTICOLL1;
    ucComMF522Buf[1] = 0x20;

    status = PcdComMF522(PCD_TRANSCEIVE,ucComMF522Buf,2,ucComMF522Buf,&unLen);

    if (status == MI_OK)
    {
             for (i=0; i<4; i++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*(pSnr+i)  = ucComMF522Buf[i];
             snr_check ^= ucComMF522Buf[i];
         }
         if (snr_check != ucComMF522Buf[i])
         {   status = MI_ERR;    }
    }

    SetBitMask(CollReg,0x80);//CollRegCollReg 在106kbps良好的防冲突情况下该位置1
    return status;
}
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//功    能:选定卡片
//参数说明: pSnr[IN]:卡片序列号,4字节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
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/
char PcdSelect(unsigned char *pSnr)
{
    char status;
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unsigned int  unLen;
    unsigned char ucComMF522Buf[MAXRLEN];

    ucComMF522Buf[0] = PICC_ANTICOLL1;
    ucComMF522Buf[1] = 0x70;
    ucComMF522Buf[6] = 0;
    for (i=0; i<4; i++)
    {
            ucComMF522Buf[i+2] = *(pSnr+i);
            ucComMF522Buf[6]  ^= *(pSnr+i);
    }
    CalulateCRC(ucComMF522Buf,7,&ucComMF522Buf[7]);

    ClearBitMask(Status2Reg,0x08);//清零MFcryon

    status = PcdComMF522(PCD_TRANSCEIVE,ucComMF522Buf,9,ucComMF522Buf,&unLen);

    if ((status == MI_OK) && (unLen == 0x18))
    {   status = MI_OK;  }
    else
    {   status = MI_ERR;    }

    return status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验证卡片密码
//参数说明: auth_mode[IN]: 密码验证模式
//                 0x60 = 验证A密钥
//                 0x61 = 验证B密钥
//          addr[IN]:块地址
//          pKey[IN]:密码
//          pSnr[IN]:卡片序列号,4字节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PcdAuthState(unsigned char auth_mode,unsigned char addr,
  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*pKey,unsigned char *pSnr    )
{
    char status;
    unsigned int  unLen;
    unsigned char i,ucComMF522Buf[MAXRLEN];

    ucComMF522Buf[0] = auth_mode;//验证A密钥
    ucComMF522Buf[1] = addr;//addr[IN]:块地址
    for (i=0; i<6; i++)
    {    ucComMF522Buf[i+2] = *(pKey+i);   }
    for (i=0; i<6; i++)
    {    ucComMF522Buf[i+8] = *(pSnr+i);   }

    status = PcdComMF522(PCD_AUTHENT,ucComMF522Buf,12,ucComMF522Buf,&unLen);
    if ((status != MI_OK) || (!(ReadRawRC(Status2Reg) & 0x08)))
    {   status = MI_ERR;   }

    return status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读取M1卡一块数据
//参数说明: addr[IN]:块地址
//          pData[OUT]:读出的数据,16字节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PcdRead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*pData)
{
    char stat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unsigned int  unL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unsigned char i,ucComMF522Buf[MAXRLEN]               ;

    ucComMF522Buf[0] = PICC_READ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ucComMF522Buf[1] = 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CalulateCRC(ucComMF522Buf,2,&ucComMF522Buf[2])       ;
    status = PcdComMF522(PCD_TRANSCEIVE,ucComMF522Buf,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omMF522Buf,&unLen           );
    if ((status == MI_OK) && (unLen == 0x90))
    {
        for (i=0; i<16; i++)
            *(pData+i) = ucComMF522Buf[i];
    }
    else
      status = MI_ERR;
    return status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读取M1卡一块数据
//参数说明: addr[IN]:块地址
//          pData[OUT]:读出的数据,16字节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Read_Block(unsigned char Block,unsigned char *Buf)
{
  char res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result = PcdAuthState(0x60,Block,Password_Buffer,UID)   ;
  if(result!=MI_OK)
    return resul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result = PcdRead(Block,Buf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//  return result; // 2011.01.03

  if(result!=MI_OK)     return   result                   ;
  if(Block!=0x00&&des_on)
  {
//     Des_Decrypt((char *)Buf    ,KK,(char *)Buf    )       ;
//     Des_Decrypt((char *)&Buf[8],KK,(char *)&Buf[8])       ;
  }
  return SUCCES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}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写数据到M1卡一块
//参数说明: addr[IN]:块地址
//          pData[IN]:写入的数据,16字节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PcdWrite(unsigned char addr,unsigned char *pData)
{
  char stat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int  unL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nsigned char i,ucComMF522Buf[MAXRLEN]                  ;

  ucComMF522Buf[0] = PICC_WRIT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ucComMF522Buf[1] = add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CalulateCRC(ucComMF522Buf,2,&ucComMF522Buf[2])          ;
  status = PcdComMF522(PCD_TRANSCEIVE,ucComMF522Buf,4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ucComMF522Buf,&unLen          )    ;
  if(  ( status != MI_OK)||(unLen != 4)
     ||((ucComMF522Buf[0]&0x0F)!= 0x0A))
    status = MI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if (status == MI_OK)
  {
    for (i=0; i<16; i++)
      ucComMF522Buf[i] = *(pData+i)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CalulateCRC(ucComMF522Buf,16,&ucComMF522Buf[16])      ;
    status = PcdComMF522(PCD_TRANSCEIVE,ucComMF522Buf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8,ucComMF522Buf,&unLen     )    ;
    if(  (status != MI_OK)||(unLen != 4 )
       ||((ucComMF522Buf[0]&0x0F)!= 0x0A))
      status = MI_ERR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}
  return status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}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功    能:写数据到M1卡一块
//参数说明: addr[IN]:块地址
//          pData[IN]:写入的数据,16字节
//返    回: 成功返回MI_OK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用MF522计算CRC16函数
/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CalulateCRC(unsigned char *pIndata,unsigned char len,unsigned char *pOutData)
{
    unsigned char i,n;
    ClearBitMask(DivIrqReg,0x04);
    WriteRawRC(CommandReg,PCD_IDLE);//取消当前命令
    SetBitMask(FIFOLevelReg,0x80);//FlushBuffer 清除ErrReg 的标志位
    for (i=0; i<len; i++)
    {   WriteRawRC(FIFODataReg, *(pIndata+i));   }
    WriteRawRC(CommandReg, PCD_CALCCRC);
    i = 0xFF;
    do
    {
        n = ReadRawRC(DivIrqReg);
        i--;
    }
    while ((i!=0) && !(n&0x04));//当CRCIRq所有数据被处理完毕该位置位
    pOutData[0] = ReadRawRC(CRCResultRegL);//显示计算出来的CRC值
    pOutData[1] = ReadRawRC(CRCResultRegM);
}
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//读取卡的类型
//读取卡的ID号
// 卡片:12AAD52D
// 卡环:EC838322
//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void ReaderCard(void)
{
        char temp_value;
        if(PcdRequest(PICC_REQALL,Temp)==MI_OK)        //选卡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emp[0]==0x04&&Temp[1]==0x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FOne-S50")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[0]==0x02&&Temp[1]==0x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FOne-S70")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[0]==0x44&&Temp[1]==0x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F-UltraLight")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[0]==0x08&&Temp[1]==0x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F-Pro");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Temp[0]==0x44&&Temp[1]==0x0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MF Desire");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Unknown");
                if(PcdAnticoll(UID)==MI_O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防冲撞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Card Id is: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 获取卡值  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HexDisplay(UID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HexDisplay(UID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HexDisplay(UID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art1_SendHexDisplay(UID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\r\n");                //发送换行指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_value = ((UID[0]>>4)*10+(UID[0]&0x0f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rintf("管理员:%d\r\n",temp_value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witch(temp_value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2 : printf("管理员:%d\r\n",temp_value);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52: printf("学生  :%d\r\n",temp_value);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 : printf("无效卡:%d\r\n",temp_value);    break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}
}

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:

网友A:
感谢老铁,资料非常好。谢谢了

网友B(2021-02-07):
很不错,在网上很少有直接移植,就能成功程序,楼主的很不错,烧录好以后就能直接用

网友C:
太感谢了,驱动移植很方便

网友D(2021-04-27):
楼主您好,我怎么找不到Uart1_SendHexDisplay这个函数的定义。您能告诉我吗?

网友E(2022-03-24):
我想知道实物实现需要买什么硬件,或者说识别模块

网友F(2022-10-18):
楼主的很不错,烧录好以后就能直接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