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秒表汇编程序烧录后不显示 大神帮忙看一下程序嘛?

楼主:
是一个秒表
;设置数字变量
BAIMIAO EQU 33H ;0.01位秒
HAOMIAO EQU  34H;0.01秒
MIAO    EQU 35H;1秒
SHIMIAO EQU  36H;10秒
FEN     EQU  37H;分

ORG 0000H
AJMP START
ORG 0030H

;初始化
START:     CLR C
CLR P2.2
CLR P2.3
CLR P2.4
MOV BAIMIAO,#0
MOV HAOMIAO,#0
MOV MIAO,#0
MOV SHIMIAO,#0
MOV FEN,#0

MOV DPTR,#TABLE
MOV A,#00H
MOVC A,@A+DPTR

LCALL  XIANSHI
LCALL KAISHI    ;显示00000

JIAYI:LCALL YANSHI

INC BAIMIAO

LCALL XIANSHI
LCALL ANJIAN

MOV A, BAIMIAO  ;判断0.01秒位是否进位
CLR C
SUBB A,#10
JNZ JIAYI

INC HAOMIAO
CLR BAIMIAO

MOV A, HAOMIAO  ;判断0.1秒位是否进位
CLR C
SUBB A,#10
JNZ JIAYI

INC MIAO
CLR HAOMIAO

LCALL FENGMINGQI1

MOV A, MIAO  ;判断1秒位是否进位
CLR C
SUBB A,#10
JNZ JIAYI

INC SHIMIAO
CLR MIAO

MOV A, MIAO  ;判断10秒位是否进位
CLR C
SUBB A,#6
JNZ JIAYI

INC FEN
CLR SHIMIAO

MOV A, MIAO  ;判断分是否进位
CLR C
SUBB A,#10
JNZ JIAYI
JINGAO:                 ;溢出警告
LCALL  FENGMINGQI2

MOV A,#00H       ;判断是否有清零指令
MOV A,P3
ANL A,#04H
JZ START
AJMP  JINGAO ;判断复位

SJMP $

ANJIAN:MOV A,#00H       ;判断是否有清零指令
MOV A,P3
ANL A,#04H
JZ START

MOV A,#0                  ;判断开始指令
MOV A,P3
ANL A,#01H
JNZ KAISHI

MOV A,#00H          ;判断是否有停止指令
MOV A,P3
CLR C
ANL A,#02H
JNZ JIXU
ACALL XIANSHI
AJMP ANJIAN

JIXU:
RET

XIANSHI:
MOV A, BAIMIAO  ;判断0.01秒位是否进位
CLR C
SUBB A,#10
JZ  BUXIANSHI

DL2:MOV R6,#30

MOV DPTR,#TABLE
MOV A,BAIMIAO
MOVC A,@A+DPTR
CLR P2.2
CLR P2.3
CLR P2.4
MOV  P0,A
ACALL DELAY

MOV DPTR,#TABLE
MOV A,HAOMIAO
MOVC A,@A+DPTR
SETB P2.2
CLR P2.3
CLR P2.4
MOV  P0,A
ACALL DELAY

MOV DPTR,#TABLE
MOV A,MIAO
MOVC A,@A+DPTR
CLR P2.2
SETB P2.3
CLR P2.4
MOV  P0,A
ACALL DELAY

MOV DPTR,#TABLE
MOV A,SHIMIAO
MOVC A,@A+DPTR
SETB P2.2
SETB P2.3
CLR P2.4
MOV  P0,A
ACALL DELAY

MOV DPTR,#TABLE
MOV A,FEN
MOVC A,@A+DPTR
CLR P2.2
CLR P2.3
CLR P2.4
MOV  P0,A
ACALL DELAY

DJNZ R6,DL2
BUXIANSHI:
RET

KAISHI:
MOV A,#0
MOV A,P3
ANL A,#01H
JNZ KAISHI
RET

YANSHI:;误差 0us  ;延时0.01s
    MOV R7,#01H
DL1:
    MOV R4,#26H
DL0:
    MOV R5,#82H
    DJNZ R5,$
    DJNZ R4,DL0
    DJNZ R7,DL1
    RET

FENGMINGQI1:MOV R3,#20        ;响0.1s
JISHU:
SETB P1.0
ACALL DELAY
CLR P1.0
DJNZ R3,JISHU
RET

FENGMINGQI2: MOV R2,#50          ;响5s
JISHU2:
ACALL FENGMINGQI1
DJNZ R3, JISHU2

DELAY:   ;5ms
    MOV R4,#013H
DL3:
    MOV R5,#082H
    DJNZ R5,$
    DJNZ R4,DL3
    RET

TABLE:DB 0BFH,086H,0DBH,0CFH,0E6H,0EDH,0FDH, 087H,0FFH,0EFH;0,1,2,3,4,5,6,7,8,9

END

烧入到单片机里面不显示,为什么啊,谢谢了!!!!!!!

网友A(2021-01-05):
我自己发现了几个错误,显示函数里面,分钟手误打错有一个应该是SETB,显示函数应该总耗时0.01ms,然后吧初始化编程中的delay换掉

网友B:
汇编不是这么玩的
汇编指令简单,但量很多
往往是你写的时候是有思路的,你自己是可以看得明白的
但如果你想别人也能看明白你的程序,那就得标号,注释都要有,不然一看就是一堆,看不明白的
给你看一下我写的按键,参考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