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3288RT运放是什么型号的啊?

楼主(2021-01-04):
那这个3288RT是什么呢,店铺的人说没有3288RT这个型号

网友A:
楼主找的这个图本来就是门外汉画的,竟然用电池符号当电源符号用。所以其元件名称也不必当真。如果电路没有特殊要求用常见的运放TL062CP即可。

网友B:
没有就没有,不需要纠结于这个问题,有的型号你就是去马云家也找不到
你只要知道它是哪种类型的运放就可以了,可以找其它型号的来代替的

网友C:
3288RT是Multisim中的运算放大器仿真模型。 可以用具有类似规格的真实运算放大器来代替,例如LM324等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3288RT是Multisim中的运算放大器仿真模型。 可以用具有类似规格的真实运算放大器来代替,例如LM324等。

只要换了电路就会报错......求助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找的这个图本来就是门外汉画的,竟然用电池符号当电源符号用。所以其元件名称也不必当真。如果电路没有 ...

虽然是这样,但一换运放就会报错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