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和f407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21-01-04):
在编程上有什么区别吗?

网友A:
调用的库函数,启动文件不同,MCU频率可以不同

网友B:
我觉得没有

网友C:
我认为两者在编程上是相同的,除了硬件上的很小差别。

网友D:
f407的亮点是 dsp处理单元 其他相同

网友E:
区别不大,都是意法半导体公司的同系列产品, 新建工程使用的初始化文件不同(网上很容易找到F1或者F4的空白工程文件),后面就是调用的库函数不同了,F4的资源更加丰富,有些是F1没有的

网友F:
相似度頗高,基礎使用沒差別

网友G:
用cube开发都差不多

网友H:
用库函数的话还是看库函数呗,如果是寄存器那就是寄存器了

网友I:
硬件资源不一样,库一样

网友J:
使用库 就行,应该屏蔽了差异

网友K(2021-05-11):
设置引脚为复用推挽模式的时候:
F1是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Out_PP
F4是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