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数码管共阴极 共阳极的问题研究

楼主(2021-01-05):
我想问一下,我仿真图用的共阴极数码管,可实物只有共阳极数码管,我需要怎么修改,需要修改电路吗?还是要改一下程序里面的数码管查表,每个引脚输出的电平还需要取非吗? 屏幕截图 2021-01-05

网友A:
仿真元件库中7SEG-MPX4-CA是共阳数码管,7SEG-MPX4-CC是共阴数码管。仿真调试时选择元件当然要与实物一致。驱动代码当然也得与所选硬件相对应。

网友B:
共阴改共阳LED电路需要做修改,将LED的K接在一起改A接一起,MCU的对应管脚输出要取反,之前输出H的LED发光,需要改为输出L才能发光。

网友C:
改程序就行

网友D:
建议先将仿真图的共阴数码管更换成和实物一样的共阳数码管。改变程序内的数码管查表值。
先仿真通过后,再烧到实物上看效果。

网友E:
下载到实物前把段值取反即可.

网友F:
或者改一下程序里面的数码管查表或者直接给字取非;然后每个引脚输出的电平取非。

网友G:
B站或者A站 原子哥网站,搜索《人人学会单片机》。目前来说 51内核的教程没有比这个教程更好的了。最起码资料非常详细。值得你去学习。

网友H:
改程序不用改电路

网友I:
数码管的0变1,1变0

网友J:
共阴共阳不过取个反就可以了,巴结硬件就没有太多意思了。
库中应该是有这类器件的,如果过讲究可以自己细找。

网友K:
硬件定了之后,你只需要把共阴段码换成共阳就行了,或者在赋值时取反一下

网友L:
所谓阴阳其实就是高低电平“0”和“1”、阴阳的区别在于硬件设计。数码管的内部最小单元就是发光二极管,二极管分正负,有两种硬件设计和控制方法一种为正极直接接VCC负极接IO口控制端,控制时IO口为低电平时点亮高电平时熄灭。另一种就是正极接控制负极接GND,控制时IO口为高电平点亮低电平时熄灭。数码管的共阴就是数码管里面的所有二极管的负极都连在一起接到GND.共阳反之。
知道硬件原理可以直接使用软件生成共阳的控制管码就可以了。

网友M:
共阴极因该就是接同一个地源吧,但是具体我操作起来却有很多问题,有次arduino承受不了电机的电流而烧坏了,但是我明明只是共接了一个地源而已。

网友N:
仿真的话   加个非门就行了

网友O:
软硬件都需要修改,不只是个逻辑问题。

网友P:
程序输出电平取反即可

网友Q:
电路把数码管换成共阳极,段码换成共阳极

网友R:
共阴共阳互换用在程序里改一下,主要是段码,是如果不用三极管扩流驱动,位码可以不动,但实际上数码管亮度可能不够,可以把单片机端口设置成推挽模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