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家欣赏下这个电路板,看看做工如何,牛叉人物见识广的顺便猜猜功能

楼主(2021-01-05):
大家欣赏下这个电路板,看看做工如何,牛叉人物见识广的顺便猜猜功能

图1

图1

图1

图2

图2

图2

图3

图3

图3

图4

图4

图4

网友A:
计算功耗用的?

网友B:
这个电路板有些年代了,至少是十年前设计的。其采用兵字变压器、钽电容、金膜电阻等。做工和用料也比较考究。应该是一台工控设备。但功能不会太复杂,可能是普通的数控机床控制器或某设备的专用控制器。

网友C:
这种东东常见,也就制作者自己欣赏而已

网友D:
用料足,仅此而已,一般很少用到PIC单片机的,而这个封装的PIC价格应该是比DIP40还要贵的,说不定15块左右
走线一般,特别是按键那一块,那么大的空间,走线却那么小,也许就是默认的0.127或者0.254,其实走线1.0是没有问题,这种按键质量实际上不好,往往一段时间就要更换的,像这个板子的走线,只怕换一次就起铜皮了
个人感觉光耦很多余,并没有看到220V,如果是共地的高电压控制,是完全不需要光耦的
至于功能,无非就是控制开和关,稍稍复杂一点的可能带点ADC,基本就没有其它功能了
工控谈不上,最多就是个人DIY,工控的板子不是这样子的
以上全是个人看法

网友E:
PIC单片机控制的多路采集控制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这个电路板有些年代了,至少是十年前设计的。其采用兵字变压器、钽电容、金膜电阻等。做工和用料也比较考究 ...

黑坛果然卧虎藏龙,高手林立,分析的很到位:完全正确!2011年的板子,工业上用的偏门东西。

楼主:
恭喜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答错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PIC单片机控制的多路采集控制器

差不多了,最后我再公布答案哈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这种东东常见,也就制作者自己欣赏而已

估计是,屎壳郎都夸自己的孩子又黑又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用料足,仅此而已,一般很少用到PIC单片机的,而这个封装的PIC价格应该是比DIP40还要贵的,说不定15块左右
走 ...

貌似很有道理啊

网友F:
类似电饭煲的功能,有按键,有数码管显示,不过你的有多路输出,具体控制什么不清楚

网友G:
21世纪的产品,但是用了20世纪的外围电路布局。 眨眼一看,有386微机主板的一角的感觉。  其实也就是个采集信号,运算后,控制电机运动的板子。  应该是那个时候,步进和伺服还不普及,只能采用普通三线电机来做运动控制。

网友H:
三相电采集,控制

楼主:
引用 网友H:
三相电采集,控制

这个是同步控制器

楼主:
除了外形,没有PLC的关系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21世纪的产品,但是用了20世纪的外围电路布局。 眨眼一看,有386微机主板的一角的感觉。  其实也就是个采集 ...

基本对了,可以答90分了,这是个多路电机同步控制器

网友I:
这货是用在电磁调速器上,分别检测各个轴转速,保持与主机一致的线速。

网友J:
涨知识了。

网友K:
顶起来,看起来不错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这货是用在电磁调速器上,分别检测各个轴转速,保持与主机一致的线速。

为什么不是变频器呢哥们儿

楼主:
引用 网友K:
顶起来,看起来不错

这东西其实非常贵的,8路采集的居然要1180元

网友L:
PCB看起来不错,表面处理效果很好,设计和布局都很实用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L:
PCB看起来不错,表面处理效果很好,设计和布局都很实用。

真的假的啊?你在公司的岗位是不是专职派码批【坏笑】