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电子时钟温湿度程序 RTC+DHT11+OLED

楼主(2021-01-05):
OLED显示温湿度DHT11,有时间又加了个电子时钟。
程序借鉴了里面一位道友,他程序应该能成功,但仿真有问题。
我稍微改了一下,仿真问题没有解决:温湿度只能显示00,年份只能是1970,没有显示设置时间。
看实物图

电子时钟温湿度显示

电子时钟温湿度显示

时间修改在RTC.C中RTC_Set设置时间
main.c程序
#include "delay.h"
#include "sys.h"
#include "oled.h"
#include "bmp.h"
#include "rtc2.h"
#include "dht11.h"
int main(void)
{
                int wendu=0,shidu=0;
                u8 t;
                delay_init();  //精准延时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OLED_Init();   //OLED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Picture(0,0,128,64,BMP3,1);  //开机画面龙猫
                OLED_Refresh();  //更新显存到OLED
                RTC_Init();  //TRC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1000); //延时
                OLED_ColorTurn(0);//0正常显示,1 反色显示
                OLED_DisplayTurn(0);//0正常显示 1 屏幕翻转显示

                //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OLED_Clear();  //清屏
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45,2,9,12,1);//12*12 年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70,2,10,12,1);//12*12 月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96,2,2,12,1);//12*12 日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0,51,11,12,1);//12*12 温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3,51,13,12,1);//12*12 度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69,51,12,12,1);//12*12 湿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82,51,13,12,1);//12*12 度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48,51,14,12,1);//12*12 ℃
          OLED_ShowChinese(116,51,15,12,1);//12*12 %
          OLED_Refresh();
   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!=calendar.sec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=calendar.sec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20,3,calendar.w_year,4,12,1);                //输出202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58,3,calendar.w_month,2,12,1);        //输出月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83,3,calendar.w_date,2,12,1);  //输出日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51,17,":",24,1);  //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0,16,117,16,1);   //输出上横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3,19,114,19,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0,16,10,48,1);   //输出左竖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3,19,13,45,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17,16,117,48,1);  //输出右竖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14,19,114,45,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0,48,117,48,1);  //输出下竖线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DrawLine(13,45,114,45,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Refresh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27,20,calendar.hour,2,24,1);  //输出时
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63,20,calendar.min,2,24,1);   // 输出分
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91,29,calendar.sec,2,12,1);   //输出秒
                  OLED_Refresh();

                if(DHT11_ReadData(&shidu,&wendu))  //如果DHT11读取到数据了,那么就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32,51,wendu,2,12,1);    //输出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Num(100,51,shidu,2,12,1);    //输出湿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//                else   //若DHT11采集不成功,那么就失败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32,51,"??",12,1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LED_ShowString(100,51,"??",12,1)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_ms(5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delay_ms(500);  //延时,避免刷新DHT11数据太块
        }
}
                //OLED_ScrollDisplay(11,4,1);
}

全部程序51hei下载地址:

网友A(2021-03-10):
完整32的型号是什么

网友B:
只要是stm32f103系列的都可以,我用的c86

网友C(2021-05-02):
请问有PCB图吗  有的我也做个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