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水流量传感器使用 热水器上水报警器源程序

楼主(2021-01-05):
热水器上水报警器

一、实验目的

1. 了解水流量传感器工作原理

2. 学会使用水流量传感器检测水流量

3. 会使用八段数码管显示热水器水箱水量百分比

4. 学会使用蜂鸣器发出报警声

二、实验设备

1. 51单片机实验板,以及电源线、下载线、杜邦线等

2. 水流量传感器、蜂鸣器、数码管显示模块

三、实验项目要求

经常会看到某家属楼外墙排水管水哗哗的流着,原来是某家太阳能热水器上水忘记关阀门了,水白白浪费掉,非常可惜!为解决太阳能热水器上水忘记关阀门问题,请设计一款热水器上水报警器。该报警器通过水流量传感器检测上水的体积,并显示已上水的体积占总体积的百分比(最大值为100),当水上满后,启动蜂鸣器报警提醒用户关闭上水水阀。假设热水器总容量为5升。

请按要求设计一个可行方案,包括设备选型、系统连接图等,并编写程序实现上述功能。

四、实验步骤

1. 设计方案

①方案:采用水流量传感器来测上水的体积,把检测到的体积送给单片机进行处理,让数码管显示已上水多少,如果上水已经有1升了,蜂鸣器报警提示用户关闭上水阀

②设备选型:

  • 水流量传感器

水流量传感器主要由塑料阀体 、水流转子组件和

霍尔传感器组成。它装在热水器进水端,用于检测进

水流量,当水通过水流转子组件时,磁性转子转动并

且转速随着流量变化而变化,霍尔传感器输出相应脉冲信号,反馈给控              制器,由控制器判断水流量的大小,进行调控。

接线方式:

1 红  IN   接正极

2 黄  OUT  信号输出线(输出波形图: 方波)

3 黑  GND  接负极

脉冲信号频率与水流量的关系:

                   f=7.5q

     f—脉冲信号频率,Hz;q—水流量,L/min

③系统连接图:

  • 编写源程序,编译,生成hex文件

源程序:

Main.c
//本工程基于普中单片机开发板,晶振12MHz
#include <config.h>
#include <1602.h>
sbit beep=P1^5;//蜂鸣器
u8 K=0; //统计T1中断次数,中断20次为1秒
u16 n=0;//1秒后的T0计数值,即1秒后流量传感器转动圈数
void delay_us(u16 n)//微秒延时
{
    while(--n);
}
void delay_ms(u16 x)//毫秒延时函数
{
              u16 i,j;
              for(i=0;i<x;i++)
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115;j++);
}
void Alarm(u8 t) //蜂鸣器报警,持续t秒,软件延时
{
              u8 k;
              u16 i,j;
              for(k=0;k<t;k++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119;i++)//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  beep=0;delay_us(50);beep=1;delay_us(50);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8;j++)//咚
                    {  beep=0;delay_us(110);beep=1;delay_us(110);}
              }
}
void ET_Init()//定时器计数器初始化
{
//T0工作于计数器模式,以流量传感器输出为外部计数脉冲,计数初值为0
//T1工作于定时器模式,定时50ms,中断20次,为1秒
//每隔1秒读出T0的计数值,即为1秒钟流量传感器转动圈数
              K=0;              //统计T1中断次数,中断20次为1秒
              TMOD=0X15;//计数器T0工作方式1、软启动、计数;定时器1工作方式1、软启动、定时
              TH0=0;              //T0计数初值为0
              TL0=0;
              TH1=19664/256;//T1计数初值19664,晶振11.0592MHz,定时50ms,计数值45872,计数初值19664
              TL1=19664%256;
              EA=1;  //中断总允许
              ET1=1; //T1中断允许
 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      //启动计数器T0
              TR1=1;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T1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      float q;//流量,单位:升/分钟
              float v=0;//水量,单位:升
              u8 print[10];
              LCD1602_Init();              //1602初始化
              while(1) //每隔1s统计一次流量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_Init();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计数器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isstr("liuliang",0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K<20);//等待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q=n*60/7.5; //计算流量,单位:转/分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=v+q/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v>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arm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=5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print,"%.1f",v*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isstr(print,1,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1602_disch('%');
              }
}
void T1_INT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      K++;  //每中断一次(50ms),计数值加1,中断20次即为1s
              if(K==20)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0; //关闭计数器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1=0; //关闭定时器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TH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=n*256+TL0; //1秒后的T0计数值,即1秒后流量传感器转动圈数
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{
        TH1=19664/256;//不足20次时,重装初值,继续计时
        TL1=19664%256;
    }
}</font>

将hex文件下载到实验板运行,描述实验现象
实验现象:

水流量传感器检测到的上水体积,然后上水体积除以5升,再乘以100,得到的结果实时送给单片机的数码管进行显示,并且当数码管显示的数据大于50时,蜂鸣器发出报警声。

实验总结
通过本次实验大致了解了水流量传感器工作原理,学会了使用水流量传感器检测水流量的编程性思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