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单片机输出PWM驱动无刷电调,请问该如何设置中位启动来激活电刷呢?

楼主:
这个无刷电调不需要设置最大最小行程,但需要中位启动,我用单片机该如何设置呢?店家说频率是50HZ,那周期就是20ms也就是20000us了,中位启动是指PWM高电平时间1500us吗?占空比只有7.5%?

这是我写的单片机IO口P21输出PWM波的源程序:高电平时间为1500us
烧录后电调发出了“噔噔蹬”的声音,但螺旋桨没有旋转
#include <stc12c5a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math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*用定时器T0来控制频率,定时器T1来控制占空比*/
/*T0中断让一个IO口输出高电平,T1让IO口输出低电平*/
/*改变T0初值就可以改变频率,改变T1初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*/
/*机器周期为1us,设定频率为50HZ,则周期为20ms
要定时20ms,设置中断基准为0.02ms,中断1000次为一个周期
0.02ms/1us=20,初始值65535-20+1=FFEC*/

sbit PWM=P2^1; //P21输出PWM波
uchar time;   //占空比

void main()
{
  TMOD=0x01;//打开定时器0,工作方式1:16位定时器
        TH0=0xff;       //
  TL0=0xec;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}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TR0=0;//定时器关闭
        TH0=0xff;       //
  TL0=0xec;
  TR0=1;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if(time>=1000)
 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if(time<=75)//占空比为7.5%,高电平时间1500us
                 PWM=1;
         else PWM=0;
}

网友A(2021-01-05):
我也想学习下,等高手解答。

网友B: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TH0=0xff;       //
  TL0=0x38;
  time++;
  if(time>=100)
     {  time=0;}
  if(time<=30)//占空比为30%
     { PWM=1;}
  else
      {PWM=0;}

}//////普通的直流电机,频率不能太快了,把定时调长一点,电流不至于把电机驱动。和步进电机不一样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