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PLAB X IDE 如何看执行命令时间

楼主(2021-01-05):
如题求救

网友A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168116-1.html
这个上面有
而且,PIC的好几个编译环境都是有延时函数的,直接用就是了,有毫秒,微秒函数,直接用就可以了,剩下的由编译器去做

网友B(2021-04-16):
时间不对,怎么解决

网友B:
运行时间不对,这个问题出在哪里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运行时间不对,这个问题出在哪里

好像是头文件还是什么地方了
反正是在程序刚刚开始的时候,是要定义单片机的晶振频率的,是在告诉编译器这个是时钟频率,编译器编译的时候会对延时函数自动的生成时间的
你这个设定只是单片机文件寄存器和设定而已
我不会C语言,只了解这一点而已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