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调速+1602显示程序

楼主(2021-01-05):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"lcd.h"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unsigned char table2[]={"Speed control   "};
unsigned char table1[]={"Model:1      OFF"};
sbit PWM_OUT = P1^0;
sbit KEY1 = P3^1;  //    ON/OFF
sbit KEY2 = P3^0; //     1档
sbit KEY3 = P3^2; //     2档
sbit KEY4 = P3^3; //     3档

uchar heigh = 1;  //档位大小标志  1:1档  2:2档  3:3档
bit ON_OFF = 0;   //0:OFF 1:ON
uchar time_1ms = 0;

void T0_init();
void Delay5ms();        //@11.0592MHz
void kaiguan()
{
    if(ON_OFF == 0)
    {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13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O');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14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F');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15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F');
    }
    else
    {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13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 ');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14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O');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15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N');
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unsigned char i,j;
    LcdInit();
    T0_init();
    for(i=0;i<16;i++)
    {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i);
        LcdWriteData(table2[i]);
    }
    for(j=0;j<16;j++)
    {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j);
        LcdWriteData(table1[j]);
    }

    while(1)
    {
        //开关按键检测
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5ms();//软件按键消抖处理
            if(KEY1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ON_OFF = !ON_OFF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hile(KEY1 == 0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
        //1档按键检测
        if(KEY2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5ms();//软件按键消抖处理
            if(KEY2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eigh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hile(KEY2 == 0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
        //2档按键检测
        if(KEY3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5ms();//软件按键消抖处理
            if(KEY3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eigh = 2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hile(KEY3 == 0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
        //3档按键检测
        if(KEY4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elay5ms();//软件按键消抖处理
            if(KEY4 == 0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heigh = 3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while(KEY4 == 0);//按键松手检测
        }
        LcdWriteCom(0x80+0x40+6);
        LcdWriteData('0'+heigh);
        kaiguan();
    }

}

/*定时器0初始化函数*/
void T0_init()
{
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工作模式1
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 //定时中断时间为1MS
    EA = 1;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总中断
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中断
    TR0 =  1;              //开始计时
}

void Delay5ms()        //@11.0592MHz
{
    unsigned char i, j;

    i = 18;
    j = 244;
    do
    {
        while (--j);
    } while (--i);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
    time_1ms++;
    if(time_1ms >= 10) //脉冲周期为10MS
        time_1ms = 0;

    if(ON_OFF == 1)
    {
      if(heigh == 1)  //如果是1档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ime_1ms<=4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M_OUT =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PWM_OUT = 0;
        }

      if(heigh == 2)  //如果是2档
        {
            if(time_1ms<=7)
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WM_OUT = 1;
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else PWM_OUT = 0;
        }

      if(heigh == 3)  //如果是3档
        {
            PWM_OUT = 1;
        }
    }

    else PWM_OUT =0;

    TH0 = (65536-1000)/256;
    TL0 = (65536-1000)%256; //定时中断时间为1MS
}

网友A:
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能分享下电路图吗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直流电机还是步进电机能分享下电路图吗?

步进电机,直流电机原理不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