WIN10+protel 99se突然打不开所有文件了

楼主(2021-01-05):
老古董一直使用protel99,从XP系统升级到WIN10系统也还能用,只是经常打开会无响应了,就今天在无响应的状态下使用任务管理器强制关闭,然后打不开文件了,文件是没有损坏,是软件不知道缺失了什么,打不开了。试了修复和重新安装都没有效果,不知道大神可知道什么原因?怎么解决?
打开软件如图:

楼主:
对了,如果点击文件--打开,一样没有效果,如果点击文件--新建,然后会卡死无响应。有没有大神了解情况啊?

网友A:
你的机子都能跑动WIN10,那就用AD吧
用AD可以打开低版本的文件,都是同一个公司的软件,花几天就能从99SE过渡到AD了
刚开始可能不习惯,几天就好了
人总是要向前看的嘛

网友B:
一个 U 盘就能解决的事,即插即用多方便

网友C:
win10对protel 99SE兼容性不太好有bug,所以我用AD21,立创EDA,PADS9.5,allegro17.2等等!

网友D:
如果是没有反应估计是文件出了故障  建议你重新安装一下就好  这个方法百试百灵

网友E:
建议重装驱动

网友F:
我一直在用AD18,很好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