使用Proteus进行仿真没法正常运行package这里显示missing。应该这么解决?

楼主(2021-01-05):
这种问题是怎么导致的?应该怎么解决?大神帮帮我

pnp 后边显示 missing

pnp 后边显示 missing

三极管一直都是低电平 不能正常运行

三极管一直都是低电平 不能正常运行

网友A:
楼主如果是用共阴数码管,三极管就用错了,应该NPN。如果是用共阳数码管三极管的E极应该接VCC。

网友B:
三极管方向就是箭头的方向,你接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