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什么是电调的中位启动?单片机输出PWM波驱动无刷电调,请问程序哪里不对?

楼主(2021-01-05):
  我用电调,不需要设置行程,店家说频率是50HZ,那周期就是20ms也就是20000us了,但2000us的脉宽占空比只有10%,为什么会这么小,这还速度范围还能调节吗?下图是店家给的说明:需要一个1500us的中位启动

请问这个中位确认是什么意思,把脉宽调为1500us,占空比调到7.5%吗?这也太小了吧,

以下为PWM波源程序,无法驱动电机转动,请大家帮忙看看哪里不对呢?

#include <stc12c5a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stdlib.h>
#include <math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/*用定时器T0来控制频率,定时器T1来控制占空比*/
/*T0中断让一个IO口输出高电平,T1让IO口输出低电平*/
/*改变T0初值就可以改变频率,改变T1初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*/
/*机器周期为1us,设定频率为50HZ,则周期为20ms
要定时20ms,设置中断基准为0.02ms,中断1000次为一个周期
0.02ms/1us=20,初始值65535-20+1=FFEC*/

sbit PWM=P2^1; //P21输出PWM波
uchar time;   //占空比

void main()
{
  TMOD=0x01;//打开定时器0,工作方式1:16位定时器
        TH0=0xff;       //
  TL0=0xec;
        EA=1;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=1;//启动定时器0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}
}

void time0() interrupt 1
{
  TR0=0;//定时器关闭
        TH0=0xff;       //
  TL0=0xec;
  TR0=1;//打开定时器
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if(time>=1000)
                 time=0;
         if(time<=75)//占空比为7.5%,高电平时间1500us                 PWM=1;
         else PWM=0;
}

网友A:
电调控制要在初始化里面设定量程先,不同品牌不一样,提供个参考,我之前用的先拉到最高5秒钟,然后回中3秒就可以了

网友B:
这种电调换向在航模上一般是调两根线,PWM只是用于调速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