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设计秒表计时器,proteus仿真程序

楼主(2021-01-05):
27,28两个按键用于控制时间的暂停和重新计数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absacc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BIT0  0x01
#define BIT1  0x02
#define BIT2  0x04
#define BIT3  0x08
#define BIT4  0x10
#define BIT5  0x20
#define BIT6  0x40
#define BIT7  0x80

#define KeyInPort   XBYTE[0xE800]
#define KeyOutPort  XBYTE[0xEC00]

typedef unsigned int u16;          //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
typedef unsigned char u8;

u16 Timer0_flag = 0;
u16 time100ms_cnt = 0;//100ms计数变量

u8 xdata smgduan[17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//0x00全灭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 0x00};//显示0~F的值,18不显示
u8 xdata smgduan_num[] = { 0x00, 0x20, 0x10, 0x08, 0x04, 0x02, 0x01, 0xff};//0xff选中所有数码管

u8 code KeyOutTAB[] = {

     0xFF, // 凑数的
    ~BIT0,
    ~BIT1,
    ~BIT2,
    ~BIT3,
    ~BIT4,
    ~BIT5,
          ~BIT6,
    ~BIT7,
};

u8 code conKeyFunCode[] = {
   3, // 凑数
   0x81,// 0
         0x22,// 1
   0x42,// 2
   0x82,// 3
   0x83,// 4
   0x43,// 5
   0x23,// 6
   0x84,// 7
   0x44,// 8
   0x24,// 9
   0x14,// A
   0x13,// B
   0x12,// C
   0x11,// D
   0x21,// E
   0x41,// F
   0x00,// 空键 16
   0x85,// 17
   0x45,// 18
   0x25,// 19
   0x15,// 20
   0x86,// 21
   0x46,// 22
   0x26,// 23
   0x16,// 24
   0x0C,// 25
   0x0B,// 26
   0x0A,// 27
   0x09,// 28

};
u16 smgduan_addr     = 0XE3FF;   //E3FF是PS0的地址,段码的8位数据
u16 smgduan_num_addr = 0XE7FF;   //E7FF是PS1的地址,选择那一个数码管亮
u16 key_out_addr     = 0XEFFF;   //EFFF是PS3的地址,矩阵按键输出地址
u16 key_in_addr      = 0XEBFF;   //EBFF是PS2的地址,矩阵按键读地址

u8 Key_Flag = 0;
u8 Sys_Key = 0; // 键值存放在这里
u8 duanma_mode = 0;
u8 preKey = 0;
u8 curKey = 0;
u8 SameKeyNum = 0;

          bit Flag_1ms = 0;
unsigned char Cnt_1ms  = 0;

          bit Flag_10ms = 0;
unsigned char Cnt_10ms  = 0;

          bit Flag_100ms = 0;
unsigned char Cnt_100ms  = 0;

          bit Flag_1s = 0;
unsigned char Cnt_1s  = 0;

void Fun_KeyScan( void ){

    unsigned char Temp = 0;
    unsigned char LineNum = 0;

    // 1、获取键值
     for( LineNum = 6; LineNum > 0; LineNum-- ){
        KeyOutPort = KeyOutTAB[LineNum];  // 输出
        Temp  = KeyInPort;           // 读取
        Temp  = ~Temp;               // 取反,有按下的是低电平
        Temp &= 0x1F;                // 屏蔽,0001 1111
        if( Temp ){                  // 如果有键按下
            break;                   // 则跳出循环
        }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 否则继续扫描
    }

    // 2、拼合键值
    Temp <<= 3;//左移3位
    Temp |= LineNum;//6 = 110B

    // 3、获取功能码
    for( LineNum = 29; LineNum > 0; LineNum-- ){//一共30个数,但是第一个数是无效数,从29扫描到1
        if( Temp == conKeyFunCode[ LineNum ] ){
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    }

    if( LineNum > 0 ){ LineNum--; }

    // 4、数字滤波
    curKey = LineNum;
    if( curKey != preKey ){//判断下一次扫描的是不是还是上一个按键
        preKey = curKey;
        SameKeyNum = 0;
    }
    else{
        SameKeyNum++;
        if( SameKeyNum == 30 ){ Key_Flag = 1; Sys_Key = curKey; }
        if( SameKeyNum == 80 ){ Key_Flag = 1; Sys_Key = curKey; }
        if( SameKeyNum >= 100 ){ Key_Flag = 1; Sys_Key = curKey; SameKeyNum = 80; }
    }

}
bit key28_down = 0;
bit key28_up = 0;
bit key27_down = 0;
bit key27_up = 0;
bit time_start = 1;

void InitTimer0(void)
{
    TMOD = 0x01;
    TH0 = 0x0FC;
    TL0 = 0x18;
    EA = 1;
    ET0 = 1;
    TR0 = 1;
}

void delay1ms(void)   //误差 0us
{
    unsigned char a,b,c;
    for(c=1;c>0;c--)
        for(b=142;b>0;b--)
            for(a=2;a>0;a--);
}

void main(void)
{
    InitTimer0();
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un_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ys_Key == 28)//当28号键按下去然后在松开,key28_up ==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8_dow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8_down == 1 && Sys_Key == 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8_dow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8_up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8_up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8_u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start = ~time_start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ys_Key == 27)//当27号键按下去然后在松开,key27_up == 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7_down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key27_down == 1 && Sys_Key == 1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7_down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7_up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key27_up == 1) && (time_start == 0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27_u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ma_mode++;
//          if(duanma_mode >= 3)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ma_mode = 0;
/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uanma_mode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100ms_cnt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uanma_mode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ma_mode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_start =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XBYTE[smgduan_num_addr] = smgduan_num[1]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