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四位竞赛抢答器系统Proteus仿真程序设计

楼主(2021-01-05):
四位竞赛抢答器系统设计
1、设计一个四位竞赛抢答单片机系统,可同时供 4 名选手或 4 个代表队参加比赛,
每队设置单独的抢答按钮,编号为 1、2、3、4;
2、给节目主持人设置一个“抢答开始”控制开关,用来控制抢答开始;
3、给节目主持人设置一个“系统清除”控制开关,用来控制系统清零;
4、抢答器具有编号锁存、抢答计分、时间显示和声响提示等功能。
1)主持人按下“抢答开始”后,系统以减计时方式,显示抢答剩余时间。
2)如果抢答时间计时结束,却没有选手抢答时,本次抢答无效,系统报警提示(显
示单音,持续 2 秒);
3)抢答时间内,若有选手按动对应的抢答按钮,此对编号立即锁存,数码管上显
示出队伍编号和此队累计分数,同时系统给出音响提示(显示单音,持续 2 秒)。
4)在主持人启动“抢答开始”键前,选手提前抢答,抢答无效,系统报警提示(显
示单音,持续 2 秒)。
5、抢答成功后,禁止其他选手抢答,优先抢答选手的编号一直保持到主持人将系
统清零为止;
6、抢答器具有利用旋钮调整抢答时间功能,时间范围 20 秒~50 秒。
  我们需要硬件操作,仿真图中的显示是根据我们用的试验箱调整的,另外我加了正误判断。其中还是有一些小的问题要改的。(懒不想改了)
需要其他功能可以自己看着改。

仿真图

仿真图

#include<reg52.h>
#include<intrins.h>

#define u8 unsigned char
#define u16 unsigned int
#define LED_xianshi P0   //数码管显示端口
#define LED_wei P2  //位选
#define KEY_COL P3  //P3口计时信号输ru

sbit start=P1^5;  //P1^5 开始抢答
sbit clear=P1^4;  //清零信号

sbit man1=P1^0;  //4人抢答口
sbit man2=P1^1;
sbit man3=P1^2;
sbit man4=P1^3;

sbit s1=P3^0;//对错判断
sbit s2=P3^1;

sbit k1=P2^0;//位选
sbit k2=P2^1;
sbit k3=P2^2;
sbit k4=P2^3;

char dc=0;

int man=0;
int score[4]={0,0,0,0}; //分数存储开始为0
int cont=0;
int state=0;  //状态

int sec0=20;  //起始值
int sec=20;   //调节后的值
char ji=0;
char si=0;
sbit warningLED =P1^7;  //蜂鸣器声响控制

char biaozhi=0;

//u8 code seg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,0x00,0x40};
u8 code seg[]={0xc0,0xf9,0xa4,0xb0,0x99,0x92,0x82,0xf8,0x80,0x90,0x88,0x83,0xc6,0xa1,0x86,0x8e,0x11,0xbf};
unsigned int T0RH,T0RL,T1RH,T1RL;
u8 duan[]={0x5f,0x5f,0x5f,0x40};
u8 ad0;
u8 KEY_up_flag=1;
u8 KEY_use=0;

char code dx516[3] _at_ 0x003b;

u8 flag500ms=0;  //设置标志位
u8 startflag=0;
u8 warning=0;
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(unsigned char chn);  //函数申明调用
extern void I2CStart();
extern void I2CStop();
extern unsigned char I2CReadNAK();
extern bit I2CWrite(unsigned char dat);
unsigned char KEYscan();  //键盘扫描
void reset_init();
void KEYexe(u8 val);
void Duanmove(u8 Movedir);
void shanshuo();

int scanduicuo();

void delay2s()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1=0x3c;
        TL1=0xb0;
        ET1=1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EA=1;
}

void delay(u16 t)
{
        while(t--);
}

void chushihua()
{
        TMOD=0x11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=1;
}

void display()
{
                k4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0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4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k3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1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3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k2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2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2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k1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3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1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}

void main()
{

        chushihua();

        warningLED=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4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0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4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k3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1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3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k2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2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2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k1=0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duan[3]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k1=1;
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  //判断是那个人按下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0)    //在未开始时能进行的操作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d0=GetADCValue(0);  //在未开始时可以设置倒计时初值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0=ad0*30/255+2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3]=0xb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2]=0xb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1]=seg[sec0/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0]=seg[sec0%10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n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rt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_init();//按下开始后倒计时 state标志位置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state==1)  //处于开始的状态时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an!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c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dc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anduicuo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4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seg[man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4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3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b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3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b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2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b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1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ED_xianshi=0x00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clear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ore[man-1]=score[man-1]+cont; //抢到后判断对错。对了加一分,错了不加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3]=seg[man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2]=seg[1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1]=seg[score[man-1]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0]=seg[score[man-1]%10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500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500ms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c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3]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2]=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1]=seg[sec/10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0]=seg[sec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ec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ate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tar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n=0x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5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clear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at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ore[3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ore[2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ore[1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core[0]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3] = seg[1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2] = seg[1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1] = seg[17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[0] = seg[17]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LED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clear)  //直到清零状态结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warning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ing=0x00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anshuo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unsigned char GetADCValue(unsigned char chn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val;

        I2CStart();
        if(!I2CWrite(0x48<<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2CStop()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I2CWrite(0x40 | chn);
        I2CStart();
        I2CWrite(0x48<<1 | 0x01);

        val = I2CReadNAK();
        I2CStop();

        return val;
}

unsigned char KEYscan()
{
        if(man1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man1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n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an2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man2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n=2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an3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man3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n=3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man4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       if(man4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an=4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  //扫描谁按下的
        if(start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te=0;
        }
        if(start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te=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clear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tate==2;
        }
}

void reset_init()
{
        sec=sec0;
        duan[3] = 0;
        duan[2] = 0;
        duan[1] = seg[sec/10%10];
        duan[0] = seg[sec%10];

        man=0;
        flag500ms=0;
        TH0=0x3c;
        TL0=0xb0;
}

void shanshuo()
{

        warningLED=1;
        delay2s();
        while(warningLE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}
        if(warningLED==0 || si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1=0;
                ET1=0;
        }
}
//定时
void time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=0x3c;
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A(2021-05-15):
我想知道这个break是怎么使用的

网友B(2021-12-25):
引用 网友A:
我想知道这个break是怎么使用的

这个程序那里有break