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接受模块代码

楼主(2021-01-05):
void ReadIr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        unsigned char j,k;
        unsigned int err;
        Time=0;
        DelayMs(70);

        if(IRIN==0)                //确认是否真的接收到正确的信号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err=1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000*10us=10ms,超过说明接收到错误的信号

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0)&&(err>0))        //等待前面9ms的低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IRIN==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正确等到9ms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DelayMs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1)&&(err>0))                 //等待4.5ms的起始高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4;k++)                //共有4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8;j++)        //接收一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6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0)&&(err>0))//等待信号前面的560us低电平过去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=50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(IRIN==1)&&(err>0))         //计算高电平的时间长度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//0.14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rr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3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k]>>=1;         //k表示第几组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=8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高电平出现大于565us,那么是1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rValue[k]|=0x8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=0;                //用完时间要重新赋值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while(IRIN==1);
    if((~IrValue[2]==IrValue[3])&&(~IrValue[0]==IrValue[1]))
      TabHL1[0]=IrValue[2];
    else
      return;
     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