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思路 用stc15w408as单片机输出每隔50ms输出10个脉宽2.5us

楼主(2021-01-05):
求大神给个思路

网友A:
很简单啊
第一步 设置一个定时器 定时时间2.5us
第二步 用一个变量,如果变量小于20000则不输出。大于等于20001小于20020则IO口翻转。
20000*2.5us=50ms

《人人学会单片机》视频教程在原子哥网站全部投放。马上去看看吧。

网友A:
第一步 设定一个2.5us的定时器
第二步 设定一个16位变量。定时器里面让变量增加。如果小于20000 则不输出脉冲。
如果变量大于20000并且小于20020。那么让IO口翻转。然后把变量清0,开始下一个周期。
20000*2.5us=50ms

网友B:
给你一个示例
//如果对精确度要求高要提高时钟频率
#include <STC15F2K60S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Trigger=P1^0;//定义输出端口

/***********定时器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Init()                //50毫秒@12.000MHz
{
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自动重装模式
        TL0 = 0xB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3C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        EA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ET0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}
/***********2.5us延时程序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2500ns()        //@12MHz
{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//        _nop_();//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观察增减调整精确度
//        _nop_();
}
/*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        Trigger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输出端口初始化
        Timer0Init()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        while(1);
}
/**************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       1
{
        uchar i=0;
        for(i=20;i>0;i--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rigger=~Trigger;//10个脉冲,占空比50%
                Delay2500ns();
        }
}

网友C:
用stc15w408as单片机输出每隔50ms输出10个脉宽2.5us

你的问题不完整
每隔50ms,10个脉冲,脉宽2.5US,表达清淅。
问题是10个脉冲是不是平均分布在50ms 内?因为你没表达脉冲的周期以及是否连续的。

网友D:
对于STC的单片机,如果你设2.5uS的定时器,你的单片机就几乎全部在执行中断了。
一般没有其他用途,就设10mS的定时器,在定时器中加累加标志,在第五次定时器中断时,清零累加标记,并用软件延迟来控制翻转端口输出。12Mh主频来算,4个_nop_();  差不多占用1uS时长。

网友D:
定时器用12T模式,进入定时器中断后, 一个 罗普 实际是多久啊? 有没有人实际测量过。 这里是继承用12T模式,还是用默认的1T模式?

网友E:
自己整整!很好做出来!方法总比困难多!

网友B:
引用 网友D:
定时器用12T模式,进入定时器中断后, 一个 罗普 实际是多久啊? 有没有人实际测量过。 这里是继承用12T ...

STC  1T单片机执行1个 _nop_()  用时3个时钟。与定时器采用12T模式没有任何关联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stc15w408as单片机输出每隔50ms输出10个脉宽2.5us

你的问题不完整

楼主:
各位大侠有图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用stc15w408as单片机输出每隔50ms输出10个脉宽2.5us

你的问题不完整

有图说明的,就是每隔50ms发出10个连续占空比50%脉宽为2.5us脉冲

网友F:
一个定时器定时2.5微妙,连续工作,另一个定时器设定50MS,50ms到,关定时器,输出并计数2.5微妙脉冲,输出十个,停止输出,启动50MS定时器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D:
3楼的大佬已经完美的给了你解决方案了。  那段代码简直就是教程级别的解决方案。  无论是从资源占用,还是内存占用来讲,都是最简洁高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