温度传感器

楼主(2021-01-05):
本程序使用于 STC12C5 系列单片机,使用其他单片机特别注意时序问题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unsigned char TH_data;  // 温度高 8
unsigned char TL_data;  // 温度低 8
unsigned char RH_data;  // 湿度高 8
unsigned char RL_data;  // 湿度低 8
unsigned char CK_data;
sbit DHT11_Data = P2^0;  // DHT11 数据线
void delay_us(unsigned char us)  //@12.000MHz
{
while(us--)
{
  _nop_();
  _nop_();
}
}
void delay_ms(unsigned char ms)    //@12.000MHz
{
unsigned char i, j;
while(ms--)
{
  _nop_();
  _nop_();
   i =12;
   j =168;
   do
   {
    while (--j);
   }
  while (--i);
}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 函数名称 : DHT_Read
//  函数功能 : DHT11 读取数据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DHT_Read()
{
unsigned char i; // 定义变量,用于循环
unsigned char temp; // 定义变量,用于临时返回值
unsignedchar com_data; // 定义变量,用于返回值
unsigned char respond; // 定义变量,用于响应处理
for(i=0;i<=7;i++) // 接收 8bit 数据
{
  respond=0;
  while((!DHT11_Data)&& respond<100)// 等待 50us 低电平开始信号结束
   {
    respond++;
    delay_us(1);
  }
   delay_us(28);//开始信号结束后延时 26us-28us
  if(DHT11_Data)
   {
    temp=1;
    respond=0;
    while((DHT11_Data)&& respond<100)
     {
      respond++;
      delay_us(1);
     }
   }
  else
   {
    temp=0;
   }
  com_data<<=1;
  com_data|=temp;
}
return(com_data)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// 实现功能: DHT11 采集温湿度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HT11_Gets(void)
{
unsigned char respond;//   定义变量,用于响应处理
unsigned charTH_temp,TL_temp,RH_temp,RL_temp,CK_temp;
DHT11_Data=0;
delay_ms(20);// 主机拉低总线必须大于 18ms, 保证 DHT11 能检测到信号
DHT11_Data=1;// 发送信号结束,拉高电平延时 20-40us
delay_us(30);// 延时大约 30us
if(!DHT11_Data) // 判断 DHT11 是否低电平响应信号
{
  respond=0;
  while((!DHT11_Data)&& respond<80)
   {
    respond++;
    delay_us(1);
   }
  respond=0;
   while((DHT11_Data)&&respond<100)
   {
    respond++;
    delay_us(1);
   }

  RH_temp = DHT_Read();
  RL_temp = DHT_Read();
  TH_temp = DHT_Read();
  TL_temp = DHT_Read();
  CK_temp = DHT_Read();

  DHT11_Data=0;
   delay_us(50);
  DHT11_Data=1;
  if((RH_temp+RL_temp+TH_temp+TL_temp)==CK_temp)
   {
    RH_data = RH_temp;
    RL_data = RL_temp;

    TH_data = TH_temp;
    TL_data = TL_temp;
   }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