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按指导书做了DS1302实时时钟的程序,但LED灯显示全亮

楼主(2021-01-06):
选用的是共阳极LED灯,仿真模拟时LED一直显示8,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了,求助大神指点一下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0968-1.html  这里下载资料

还是想要知道自己代码哪里有问题,更好学习,谢谢!

网友B:
撇开汇编程序不说,这仿真图本身就有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撇开汇编程序不说,这仿真图本身就有问题

就直说他排阻接错了呗,起不到上拉的作用,一直低电位,又是共阳的管子自然是全亮了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C:
就直说他排阻接错了呗,起不到上拉的作用,一直低电位,又是共阳的管子自然是全亮了。

再看看不止一处吧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就直说他排阻接错了呗,起不到上拉的作用,一直低电位,又是共阳的管子自然是全亮了。

感谢指正,当时太粗心没有连好,后来发现自己都无语了…但是修改后还是显示错误,不知是什么原因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再看看不止一处吧

能否请教下还有哪些错误?上拉电阻的错误已改正,程序还是不能正常运行

网友B:
这么画单片机与时钟芯片、按键、蜂鸣器将亳无关联。

网友D:
先检查硬件吧(仿真),检查不出错误先换成一个LED小灯,一个没问题了,再换成八个,八个没问题了,再换成集成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