简易手工制作的小电钻

楼主(2021-01-06):
手头只有个电钻没有车床。感觉用锡焊接(酒精灯火焰焊接)用固定在电机轴上的固定螺纹套筒固定钻头比较方便。各种不同直径的钻头焊接在4或5毫米螺栓的相应孔里,更换钻头只需换上不同钻头的螺栓即可,有时需要用螺母微调钻头的同轴度。各位还有什么好办法?欢迎交流。

网友A:
楼主这种不同尺寸的套在一起用,我还真没用过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这种不同尺寸的套在一起用,我还真没用过。

就这条件,凑合用,业余条件还有什么办法?

网友B:
有成品而且好用不贵,大小都有,没必要费那个精力去自制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成品而且好用不贵,大小都有,没必要费那个精力去自制,

这个微型夹头是不错,多少钱?和电机轴的连接孔不一定合适。我闲着没事干呀!

网友C:
自制DIY这算很好的了
正常同心度调整,是先做同心,后使用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这个微型夹头是不错,多少钱?和电机轴的连接孔不一定合适。我闲着没事干呀!

去τ 宝搜索,也可以用这个图去搜,忘了是几块钱还是一块多一个,轴孔和钻头的大小都可以选择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有成品而且好用不贵,大小都有,没必要费那个精力去自制,

如果比较严格地说紧固螺丝应该是2个,对面各一个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如果比较严格地说紧固螺丝应该是2个,对面各一个

那个螺丝原来是很小的,用内六角扳手上的,我嫌麻烦,换成图片上的那种更方便使用,可能对平衡有点影响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那个螺丝原来是很小的,用内六角扳手上的,我嫌麻烦,换成图片上的那种更方便使用,可能对平衡有点影响吧 ...

如果把夹头孔和电机轴用锡焊接起来不是更简单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