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现一个单片机串口的奇怪问题,求分析

楼主:
最近发现一个串口的迷惑行为。
单片机型号:STC8
频率:24MHz

今天准备使用串口对程序进行调试,结果发过来的内容总是出现各种错误。于是我用示波器看了一下波形。不看不知道,一看下巴都要惊掉了!!

学过串口通信原理的师兄都知道,串口起始位是低电平0,停止位是高电平1。但STC8的硬件串口外设居然会反着来。看图:

图1发送的是字符“A”,图2发送的是数字0x55
但吊诡的事情就来了,图中的“正确波形”指的是理论上应该有的波形,而示波器实际测出来的波形却与其有不少出入。后来我发现,STC8单片机居然把起始位和停止位对调了。

我同时也用光标测量了最小脉冲宽度,大约0.83ms ≈ 833μs,说明波特率和时钟都是正确的。

求大神解答一下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奇怪的情形

网友A(2021-01-06):
    1、楼主可以把STC8的单片机型号全称注明下吗?因为STC8下系列种类较多,不同型号可能会有所不同。
    2、本人有使用STC8A8K64S4A12单片机,该型号单片机官方手册给出了发送过程说明及示意图,明确了起始位是低电平,停止位是高电平。

  发送过程:串行通信模式发送时,数据由串行发送端TXD输出。当主机执行一条写SBUF的指令就启动串行通信的发送,写“SBUF”信号还把“1”装入发送移位寄存器的第9位,并通知TX控制单元开始发送。移位寄存器将数据不断右移送TXD端口发送,在数据的左边不断移入“0”作补充。当数据的最高位移到移位寄存器的输出位置,紧跟其后的是第9位“1”,在其左边各位全为“0”,这个状态条件,使TX控制单元作最后一次移位输出,然后使允许发送信号“SEND”失效,完成一帧信息的发送,并置位中断请求位TI,即TI=1,向主机请求中断处理。
    3、楼主亦可把程序关于串口配置及发送的源码贴出。

网友B:
TXD 口需要推挽

网友C:
是不是将串口设置成9位的工作模式了?检查一下串口的寄存器设置是否有误

网友D:
引用 网友A:
1、楼主可以把STC8的单片机型号全称注明下吗?因为STC8下系列种类较多,不同型号可能会有所不同。
    ...

问题已经解决了,不过还是谢谢您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是不是将串口设置成9位的工作模式了?检查一下串口的寄存器设置是否有误

已经找到问题的关键了,谢谢

网友D:
好的,多谢提醒

网友D:
发现了两个问题,已经解决了:1、波形是正确的,没有问题,应该是先发低位,再发高位。我给搞反了,但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
2、核心原因在这里: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1131-1.html
     帖子正在审核,稍微等等就能看到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D:
问题已经解决了,不过还是谢谢您

什么问题说清楚啊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什么问题说清楚啊

就是不说

网友D:
引用 网友E:
什么问题说清楚啊

就是单片机已经开始发送字符了,但电脑那边还没准备好接收。
导致电脑误把低电平数据位当成了起始位,导致数据错位,最终出现传输错误
具体的在这里
http://www.51hei.com/bbs/dpj-20113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