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ds1302时钟(系统时间)在这个基础上加个闹钟,程序怎么改写?大佬们,求解答

楼主(2021-01-06):
现在有这些程序,在这些程序上进行改写,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

网友A:
放在主函数运行即可,别忘了增加设置键。
void alarm()//30s响铃
{
        if(h==voice_h && m==voice_m && s<=3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buzzer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buzzer=0;
}

网友B:
lz请问你实时时钟的程序实现了吗?我正好也在做这个,遇到一些困难,不知道方不方便请教一下。谢谢!

网友C(2021-03-15):
能问一下怎么用DS1302修改时间吗?

网友D:
1、报时,需要一个“当前时间”对“报时时间”对比的目标值,这个值放在何处?你要考虑。
2、需要一个输入对比目标值(报时的时间)方式,键入,USB……,你要考虑。
3、时钟每走一次(变化了),做一次比较,以确定是否报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