整流桥电路整流前后电压变化问题

楼主(2021-01-06):
在整流桥后对一个交流电压进行整流后,不加滤波电容电压为交流电压的0.9倍
为什么加入滤波电容后,电压变为交流电压的1.414倍了,这其中有什么原理吗

网友A:
不加电容,为正弦波,用表测量到的是平均值减去二极管降压。
加电容后,电容被充电到最大值减去二极管降压,因为整流二极管的隔离,当输入电压低于最大值时不影响电容上的电压。所以会一直保持到最大值。

网友B:
没有电容是有效值。加上电容是最高值。电容让通过二极管的电流增加了,也就是对电容存储的电荷增加了。所以电压增加了

网友C:
板凳说的有道理

网友D:
用示波器观察就知道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不加电容,为正弦波,用表测量到的是平均值减去二极管降压。
加电容后,电容被充电到最大值减去二极管降压 ...

可以理解为不加电容测的是平均值
加入电容后,电容被充电到最大值,当电路中电压减少时,电容依然保持最大值,所以和电容并联的电路一直保持电路中最大的电压值   是这样吗

网友E:
市电220伏是有效值,整流后加滤波电容,因电容没有放电回路(见图),电容上的电压充到了

    220*1.414 = 310伏左右。即达到了市电的峰值,就是有效值的根号2倍。如果电容有放电回路,是达不到这个值的,根据负载不同,大约在1.2~1.3倍左右。 只要是市电,不论有效值多少,都是这个规律。

楼主:
明白了   感谢大家热心的回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