keil4 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,怎么解决?

楼主:
这个问题困扰好久,百度了也没解决,哪位高手帮忙看下问题出现在哪里,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!
例如下面子程序
void Distance_Debug_Phase_Datapros(Uint Data) //提离调试(相位)数据处理
{

        Phase[0]=Data/1000+'0';
        Phase[1]=Data%1000/100+'0';
        Phase[2]=Data%1000%100/10+'0';
        Phase[3]=Data%1000%100%10+'0';

//        Disp_str(50,110,"N2=",Red,White);
//        Disp_shuzi(94,110,Phase[0],Red,Black);
//        Disp_shuzi(108,110,Phase[1],Red,Black);
//        Disp_shuzi(122,110,Phase[2],Red,Black);
//        Disp_shuzi(136,110,Phase[3],Red,Black);
//        dprintf(154,110,"(U115:调相)   ",Red,White);
}

LCD显示数据,屏蔽掉就没有这个警告,编译能通过

网友A(2021-01-06):
显示字符的递归调用,把显示要用到的字符数据单独放在另一个C文件中

网友B:
递归调用的层数过深,需要减少一下调用的层数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递归调用的层数过深,需要减少一下调用的层数

确实调用了好多层,但是减少层数那不是程序显得很复杂,可读性差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显示字符的递归调用,把显示要用到的字符数据单独放在另一个C文件中

具体如何操作呢,我新建了一个disp.c文件单独放显示部分的程序,貌似也没有作用,问题没解决

网友C(2021-02-24):
解决方法:

网友D(2022-05-13):
我在一个显示子函数中  定义了一人浮点数变量 ,即使这个变量 没有使用,也会出现同样的警告,这是为什么呢?
void          display_oled(void)
{
    float dfadfa;

    if(PAGE==0)//第一屏数据   共四行
    {
......

编译出现如下警告:*** WARNING L13: RECURSIVE CALL TO SEGMENT
把浮点变量定义成全局变量就没问题...这是为什么呢?

网友E:
主函数和中断函数调用了同一个函数。

网友F:
具体的修改麻烦吧程序全部共享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