YF-S201水流量传感器控制燃气热水器(附Arduino代码)

楼主(2021-01-06):
它装在热水器进水端,用于检测进水流量,当水通过水流转子组件时,磁性转子转动并且转速随着流量变化而变化,霍尔传感器输出相应脉冲信号,反馈给控制器,由控制器判断水流量的大小,进行调控。

1 红  IN   接正极
2 黄  OUT  信号输出线

3 黑  GND  接负极

以1L/min的流速为列,就是7.5 * 1* 60就等于流过1升水输出的脉冲个数
电压:3.5-24VDC,电流不能超过10mA,流完一升水输出450个脉冲
即频率计算= 常数7.5 * 单位流量(L/min) * 时间(秒)

流量范围:1-30L/min

Arduino源程序如下:
  EFFECT HALL FLOWMETER
  TECHNICAL DETAILS

  Electrical:
  Working Voltage: 5 to 18VDC
  Max current draw: 15mA @ 5V
  Working Flow Rate: 1 to 30 Liters/Minute
  Working Temperature range: -25 to 80°C
  Working Humidity Range: 35%-80% RH
  Maximum water pressure: 2.0 MPa
  Output duty cycle: 50% +-10%
  Output rise time: 0.04us
  Output fall time: 0.18us
  Flow rate pulse characteristics:
  Flow rate: 1 pulse/s = 7.5 L/min
  Acumulated volume: 1 Liter = 450 pulses
  maximum pulse frequency: 30 L/min-> 225 imp/s -> min period 4.44 ms  (delta 0.1 L/min->0.015 ms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 L/min-> 37.5 imp/s->     period 26.66 ms (delta 0.1 L/min->0.523 ms)
  minimun pulse frequency:  1 L/min-> 7.5 imp/s -> max period 133.3 ms (delta 0.1 L/min->12.1 ms)
  Durability: minimum 300,000 cycles
  Mechanical:
  1/2" NPS nominal pipe connections, 0.78" outer diameter, 1/2" of thread
  Size: 2.5" x 1.4" x 1.4"
  v02 Add LCD display
   The circuit:
* LCD RS pin to digital pin 12
* LCD Enable pin to digital pin 11
* LCD D4 pin to digital pin 10
* LCD D5 pin to digital pin 9
* LCD D6 pin to digital pin 8
* LCD D7 pin to digital pin 7
* LCD R/W pin to ground
* 10K resistor:
* ends to +5V and ground
* wiper to LCD VO pin (pin 3)
*/

#include "PulseSensor.h"
#include <LiquidCrystal.h>

//#define PulseGen A0                     //Pulse generate 5KHz, A0
#define LED13 13
#define REFRESH_INTERVAL  1000          // refresh time, 1 second
#define WRITE_INTERVAL 2000             // values send to serial port, 2 seconds (2 * 1000)
#define PULSE_PIN 2                    // see external interrupt pins available on your Arduino.
#define HotSwitch 4                    // control the heater switch on/off
#define PULSES_2_LITERS 450             // coefficient conversion from pulses to liters
#define PULSES_SEC_2_LITERS_MINUTE 7.5  // (450/60) coefficient conversion pulses/second from to liters/minute
PulseSensor flowmeter;                  // instance to collect data
//variables to process and send values
//int RA0flag = 0;
//int fireNumber = 0;
float flowRate;
float maxRate;
float minRate;
float acumFlow;
float lastAcumFlow;
boolean firstData;
boolean Fireflag;

//unsigned long previousMillis = 0;
//unsigned long currentMillis = 0;
LiquidCrystal lcd(12, 11, 10, 9, 8, 7);

/*
  ISR(TIMER1_OVF_vect)
  {
  TCNT1 = 0X85ED;   // time 2s, 1s = 0XC2F6;
  RA0flag = 1;    // - RA0flag;
  }
*/
void setup()
{
  /*
    cli(); //Turn off global interrupt
    TCCR1A = 0; //Register A is configured with PWM. Here we only use the timing function. In fact, it does not need to be configured
    TCCR1B = (1 << CS12) | (1 << CS10); //Register B is used to configure the timing function. Now it is configured with 1024 frequency division
    TCNT1 = 0X85ED; //The initial value of the counter,time 2s, 1s = 0XC2F6; TCNT1= 0XFFFF - 1 / (1024 *(1/16000000))= 0xFFFF –0x3D09=0XC2F6
    TIMSK1 = (1 << TOIE1); //Overflow interrupt enable
    sei(); //Turn on global interrupt
  */
  pinMode(HotSwitch, OUTPUT);
  pinMode(LED13, OUTPUT);

  lcd.begin(16, 2);
  lcd.print("Flowrate = ");
  lcd.setCursor(0, 1);
  lcd.print("litre/second");

  //Serial.begin(9600);
  //delay(1000);
  flowmeter.begin(PULSE_PIN, REFRESH_INTERVAL, PULSES_SEC_2_LITERS_MINUTE, PULSES_2_LITERS);
  //Serial.println("time(s), average flowrate(l/min), max rate, min rate, volume(liters)");
  //Serial.println("Realtime flowrate(litre/second)");

  firstData = false;
  Fireflag = false;
  flowRate = 0;
  maxRate = 0;
  minRate = 0;
  acumFlow = 0;
  digitalWrite(LED13, LOW);
  //tone(PulseGen, 5000);
}

void loop()
{
  //sei();
  if (flowmeter.available())
  {
    flowRate = flowmeter.read();
    //Serial.println(flowRate);
    //lcd.setCursor(0, 1);       //Setup LCD display
    //lcd.print(flowRate); //Display flowRate value
    /*
      if (!firstData) {
      if (maxRate < flowRate) maxRate = flowRate;
      if (minRate > flowRate) minRate = flowRate;
      }
      else {
      maxRate = flowRate;
      minRate = flowRate;
      firstData = false;
      }
    */
    if (!Fireflag)  //Wait for flow enable
    {
      if (flowRate > 2.00)
      {
        digitalWrite(HotSwitch, HIGH);
        Fireflag = true;
        lcd.setCursor(0, 1);       //Setup LCD display
        lcd.print(flowRate); //Display flowRate value
      }
      //if (flowmeter.available())
      //{
      //flowRate = flowmeter.read();
      //}
    }
  }
  if (Fireflag)     //Wait for flow disable
  {
    /*
      currentMillis = millis();
      if (currentMillis - previousMillis >= WRITE_INTERVAL) {
      if (RA0flag)
      {
      previousMillis = currentMillis;
      RA0flag = 0;
      acumFlow = flowmeter.readAcum();
      //flowRate = (acumFlow - lastAcumFlow) * 60 * 1000 / WRITE_INTERVAL; //average flowrate
      lastAcumFlow = acumFlow;
      firstData = true;
    */
    //Serial.print(currentMillis / 1000);
    //Serial.print(",");
    /*
      Serial.print(flowRate);
      Serial.print(",");
      Serial.print(maxRate);
      Serial.print(",");
      Serial.print(minRate);
      Serial.print(",");
      Serial.println(acumFlow);
    */
    if (flowRate <= 0.00)
    {
      digitalWrite(HotSwitch, LOW);
      Fireflag = false;
    }
    /*
      if (acumFlow > 9000000.00)   //9E+6, Floating-point numbers can be as large as 3.4028235E+38 and as low as -3.4028235E+38.
      {
      flowmeter.resetAcum();
      }
    */
    //}
  }
}

网友A(2021-12-22):
楼主,这个例程有没有51单片机的,Arduino代码看不懂,谢谢1

网友B:
从72行,才开始程序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