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学单片机 用单片机控制直流电动机并测量转速 求制作思路

楼主:
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

设备和器材:MCS-51系统单片机最小系统板、喇叭一只、代替开锁继电器用的发光二极管。以AT89C51单片机为控制器,讲单片机、数码管(或液晶屏)、按键、喇叭和键盘构成的单片机应用系统。及其Proteus仿真电路。功能:(1)总共可以设置8位密码,每位密码值范围为1-8.
(2)用户可以自行设定和修改密码。
(3)按每个密码键时都有声音提示。
(4)若键入的8位开锁密码不完全正确,则报警5S,以提醒他人注意。
(5)开锁密码连续错3次要报警1分钟,报警期间输入密码无效,以防窃贼多次试探密码。
(6)键入的8位开锁密码完全正确才能开锁,开锁时要有1S的提示音。
(7)电磁锁的电磁线圈每次通电5S,然后恢复初态。
(8)密码键盘上只允许有8个密码按键。锁内有备用电池,只有内部上电复位时才能设置或修改密码,因此,仅在门外按键是不能修改或设置密码。
(9)密码设定完毕后要有2S的提示音。

网友A(2021-01-10):
RE: 基于单片机的密码锁设计 求附仿真文件和汇编代码(最好有注释)

汗,我居然把悬赏的标题都给写错了

文章标题应该是

基于单片机的密码锁设计,最好附仿真文件和汇编代码(最好有注释)

现在我代码和电路都有了,就差下图的仿真文件了
话说这个要怎么附上图片啊

网友A:
就缺仿真电路没完成了

问下,如果要把电路左下角的继电器K换成发光二极管,应该怎么改啊?

网友B:
电位器删了,空缺换LED 阳极接三极管,阴极地啊

网友C:
不要直接就伸手要程序
像你要的这程序,说长不长,说短不短的,真正写起来,要仿真,要调试,没有个两三天是搞不定的
大家的时间都宝贵的
有某个技术点的问题,可以问
拿来主义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