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代码啥意思能帮忙解答一下么?

楼主(2021-01-06):
#include<reg52.h>  //用于单片机(C51)开发的一种c语言的头文件。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a1=P2^6;
sbit a2=P2^7;
uint k=0;
uint code dat[ 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 0x7d,0x07,0x7f,0x6f };
void delay() {
      uint i;
      for(i=2000;i>0;i--);
}
Void main() {
EA=1;
EX0=1;
IT0=1;
IT1=1;
While(1) {
P0=0;
P0=dat[k/10];
a2=1;
a1=0;
delay();
P0=0;
P0=dat[k%10];
a1=1;
a2=0;
delay();
  }
}
Void jiashu() interrupt 0 {
   If(k<99)
       k=k+1;
   else
       k=0;
}
Void jiashu() interrupt 2 {
      If(k>0)
         k=k-1;
       else
          k=99;
}

网友A:
大概两个按键,一个加,一个减,控制一个数0-99,用数码管显示

网友B:
外部中断0和外部中断1各接一个按键,一个用于加计数,一个用于减计数,数值在0~99,并用数码管显示。但外部中断1没有开中断,所以只能加计数,不能减计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