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修改完善一下这个基于Multisim的路灯控制器电路,并加一个示波器 求思路

楼主(2021-01-06):
(图片)

网友A:
知道的修改就是灯泡的电压要提高到220伏特,示波器是实物还是仿真?仿真软件本来就有示波器。

网友B:
S2是继电器吗?如果是继电器,LED2不应和其串联,应该是led2串限流电阻后和继电器并联。至于示波器,不知你要测什么?

网友C:
修改无非就是接继电器、可控硅来控制白炽灯的通断,此电路又不是调光用示波器有点多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