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单片机测脉冲周期的迟滞比较程序调试问题

楼主(2021-01-06):
有两个脉冲周期分别为21277us和24548us,程序是想测外部输入的脉冲周期,当外部的脉冲周期小于21277us时单片机输出高电平,外部的脉冲周期大于24548us时单片机输出低电平,介于21227us和24548us之间时单片机保持上个状态的输出。硬件部分为函数发生器产生可变周期的脉冲给单片机P3^2脚,利用示波器监测单片机的输出。程序如下:
#include "stc8g.h"
#include "COMMON.H"

#define Ulimit 21277 //21.3ms(周期=1s/47.000Hz=0.02127659574468085106382978723404)
#define Llimit 24548 //24.5ms(周期=1s/40.736Hz=0.02454831107619795758051846032993)

uint int0_count = 0; //外部中断0的中断次数
//uint t0_count = 0;         //定时器0的中断次数
uint time = 0;       //脉冲周期
uint flag = 0;                 //频率范围标志位,超过47Hz置1,低于40.736Hz置0

sbit out=P5^4;
sbit trig=P5^5;

void int0_init()
{
  IT0 = 0;            //为 1 是下降沿; 为 0 是低电平
  EX0 = 0;                //为 1 允许中断; 为 0 是禁止中断
}

void t0_init()  //@2微秒12.000MHz
{
  AUXR &= 0x7F;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TMOD &= 0xF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TL0 = 0x0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TH0 = 0x0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TF0 = 0;      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//允许T0中断
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//为1时定时器0开始计时,为0时定时器0停止计时
}

void main()
{
stc_init();
int0_init();
t0_init();
EA=1;
out=0;
trig=0;
while(1)
{
  if(int0_count>=3)
  {
   EX0=0;
   TR0=0;
   time=TH0*256+TL0;
   int0_count=0;
   t0_init();
   if(time>Llimit)
   {
    out=0;
        trig=0;
   }
   if(time<Ulimit)
   {
    out=1;
        trig=1;
   }
  }
  EX0=1;
}
}

void int0() interrupt 0
{
TR0=1;
int0_count++;
}

void t0() interrupt 1
{
EX0=0;
out=0;
trig=0;
int0_count=0;
TR0=0;
}

但是在实际的测试当中发现函数发生器的输出脉冲周期大于24548us时,单片机能够输出低电平,但是当函数发生器的输入脉冲周期小于24548us时,单片机就已经输出高电平了,显然不符合小于21277us时单片机输出高电平的设计思路。

另外还发现当函数发生器的输出脉冲周期小于24548us时,单片机并不是立马输出高电平而是有一段延迟过后输出高电平,思考了好长时间实在找不到问题发生的原因,没有办法才来平台寻求帮助,还请各位大神不吝赐教,本人小白,还望大神给出清楚易理解的解答,谢谢。

网友A:
给你改了
//此示例仅限于10~65535us范围使用,外部中断下降沿有效。
#include <STC8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limit 21277 //21.3ms(周期=1s/47.000Hz=0.02127659574468085106382978723404)
#define Llimit 24548 //24.5ms(周期=1s/40.736Hz=0.02454831107619795758051846032993)
sbit out=P5^4;
uint time = 0;       //脉冲周期

void t0_init()  //65536微秒@12.000MHz
{
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0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 IT0=1;            //为 1 是下降沿; 为 0 是低电平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//为 1 允许中断; 为 0 是禁止中断
        EA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out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time>Llimi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0;
                if(time<Ulimi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1;
        }
}

void int0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TR0=0;//关定时器
        time=TH0<<8|TL0;//读取定时器数据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//清0
        TH0 = 0x00;
        TR0=1;//开定时器
}

楼主:
您好,根据你的修改建议后,实际的测试情况还是和以前一样,周期还没低于21277us时单片就已经输出高了,感觉很奇怪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您好,根据你的修改建议后,实际的测试情况还是和以前一样,周期还没低于21277us时单片就已经输出高了, ...

此程序经89C51仿真验证没有问题

//此示例仅限于10~65535us范围使用,外部中断下降沿有效。
#include <STC8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limit 21277 //21.3ms(周期=1s/47.000Hz=0.02127659574468085106382978723404)
#define Llimit 24548 //24.5ms(周期=1s/40.736Hz=0.02454831107619795758051846032993)
sbit out=P1^4;
uchar code table[]={//共阴数码管段码"0~f-."
                0x3f,0x06,0x5b,0x4f,
                0x66,0x6d,0x7d,0x07,
                0x7f,0x6f,0x77,0x7c,
                0x39,0x5e,0x79,0x71,0x40,0x80};
uint time = 0;       //脉冲周期
uint time1 = 0;
uchar buf[6];//显示缓存
bit flag = 0;
void t0_init()  //65536微秒@12.000MHz
{
//        AUXR &= 0x7F;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时钟12T模式
        TMOD &= 0xF0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MOD |= 0x01;                //设置定时器模式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H0 = 0x00;        //设置定时初值
        TF0 = 0;          //清除TF0标志
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//定时器0开始计时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char i,j;
        t0_init();
        IT0=1;            //为 1 是下降沿; 为 0 是低电平
        EX0=1;            //为 1 允许中断; 为 0 是禁止中断
        EA 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out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>Llimi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<Ulimit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out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1=tim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5;i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uf[4-i]=table[time1%10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1/=1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        P2=~(0x01<<j);
                P0=buf[j];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j%=5;
        }
}

void int0() interrupt 0
{
        TR0=0;//关定时器
        time=TH0<<8|TL0;//读取定时器数据
        TL0 = 0x00;        //清0
        TH0 = 0x00;
        TR0=1;//开定时器
        flag=1;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