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IIC隔离通讯电路的问题

楼主(2021-01-06):
关于隔离通讯的问题:1.这个隔离通讯和电平转换是否一个意思?

2.如图是一个IIC的隔离通讯电路,用的是两个高压NMOS,目的是为了更低成本更低功耗,只是这种隔离会不会有不可靠的地方?

------------BQ78350通讯输出如果采用隔离芯片会有3-5mA的自耗电,隔离IC的供电我用放电FET控制脚来控制,当过放保护就切断隔离IC的供电。这样就不会把电芯损坏。但客户不同意在正常情况下有3-5mA电流。所以想将隔离IC改为两个高压的NMOS管。在通讯端口增加5V的TVS管。这样的话自耗电就减小了。但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风险

网友A:
IIC 通常是用在一个电路板上、不同芯片、低速通信。比如电视机主板。你为什么要做隔离呢?
如果是不同的设备之间通信,建议用串口通信,光耦隔离再用485芯片完成远距离收发。485单独用隔离电源模块供电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IIC 通常是用在一个电路板上、不同芯片、低速通信。比如电视机主板。你为什么要做隔离呢?
如果是不同的设 ...

这是BMS里面用的 目的是防止高压烧坏外挂的设备  IIC通讯  BMS本身电压是几十V   而外挂的芯片可能是3.3V