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修改,让数码管正确显示 求思路

楼主(2021-01-06):
由于本论坛禁止直接求程序,禁止伸手党,所以向大家请教一下大致的实现方法与思路,理清头绪后我自己来写程序去实现
数码管显示错误,是想让其实现多功能倒计时功能的,求大神解答

网友A:
从截图的三极管状态可知工作不正常,因此,可推断为不佳的电路设计。

网友B:
在原理图上,要搞清驱动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,如果是共阳的,驱动三极管的发射极应接5v电源,如果是共阴的,应选用NPN型三极管。驱动软件是动态扫描方式的,包括单片机初始化,8255初始化,数据分离,段码获取,输出显示等。这种电路是典型的教科书型的,实例很好找的。

网友C:
我认为你现在的状态应该下载别人现有的仿真图,搞明白硬件连接的原理。
程序编写的方法。
要想写文章,先去读别人的文章,再去改文章,再自己写文章。
加油!

网友D:
自己多花一点时间去整整,坛子里也有案例,只有经历过才能学懂学的牢!

网友E:
太草率了!就一个仿真图,还是模糊的,问题表述不清,没有编程思路,没有代码,就让大家伙去猜,然后给出一个答 案?

你应该列出:
1,你想要的结果;
2,你的代码、编程思路;
3,仿真结果、运行后的图片;
4,原因的初步分析,以及你都采取了什么方法修正。
不然大家就是想帮你,也都是在猜,你猜我猜大家猜!

网友F:
位驱动有问题,数码管是点不亮的,换NPN的吧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位驱动有问题,数码管是点不亮的,换NPN的吧!

换PNP吧?

网友H:
个人建议楼主看一下硬件方面的基础知识,软件方面看一下键盘扫描和数码管动态/静态显示,这些了解之后,你的这个问题自己就可以解决了。

网友I:
1.是新手的话又想自己画电路,建议去掉所有和数码管连接的三极管和电阻,这个涉及到硬件电路以及三极管和电阻参数,在仿真里这些都要清楚的,不然很容易出问题,所以建议去掉,先让电路实现功能,再去思考怎么添加这些元件,除非你只是做作业不需要实践
2.把按键.LED.数码管,分开,一个一个写,单独实现各自的功能,然后在尝试两两整合,比如按键控制led亮灭,按键控制数码管的显示内容.最后在全部整合到一起.这样等电路跑起来了,在去添加电阻三极管这些.
3.实现多功能计时,思路和第二步差不多,你想实现哪些功能列出来,单独一个功能一个功能的做,最后在整合在一起,比如时分秒显示,秒表,倒计时,闹钟等,单独实现后,在整合到一起.
4.思路大概就是这样的,我自己做项目也是这么分析然后单独功能再整合的,当然也不排除有不少大佬是一步到位的,但是新手还是一步一个脚印的来把

网友J:
不同的数码管段选是不一样的,先把段选弄清楚。

网友K:
先确定位选管脚,再确定段选,每种型号的数码管段选管脚顺序不一样。有三极管控制一般是共阳。

网友L:
共阴可以不用三极管,共阳最好用PNP型,你的好像是NPN型。

网友M:
要搞清驱动的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的,如果是共阳的,驱动三极管的发射极应接5v电源,如果是共阴的,应选用NPN型三极管。最好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量下各管脚的功能,不同型号品牌的不一样。

网友N:
你想让某一个数码管显示时,你把其他几位的数码管都关闭,然后依次开关调节,记住消隐,其次就是例如想让第一个数码管亮的时候,DP那个设置为0,小数点就不会亮了

网友O:
倒计时需要循环显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