要如何从零开始学习硬件设计(年龄40)

楼主(2021-01-06):
大家好,本人目前已经到了40+的年纪,出于个人兴趣,一直想学习硬件设计,但苦于无从着手。本人在大学阶段学习过简单的电气原理,这么多年过去,理论知识也忘的差不多了,仅对一些电阻电容等基础器件有了解。想问问51黑论坛内的大侠们,不知道在这个年龄阶段是否还能将硬件学习好,要怎么开始学习?

网友A:
年纪多大其实并不重要,虽然会有一定的影响,但只要你有心去学,三五年肯定是会有用的,但你不要想着几个月半年就学会什么的,毕竟上了年纪的人对于知识的接受能力有限首先,你要先确定你的目标:你学来干嘛?如果是DIY兴趣之类的,那就不用关键,慢慢来
如果是职业或者是自己赚钱方面的,那就得每天固定一个时间来学习,比如:每天学习两个小时这样
然后,再看你要学的方向是什么,硬件这东西很笼统的,你至少要有一个大概的方向,比如:音响,开关电源,或者单片机,无人机之类的
然后再从头开始,就从电阻并联开始慢慢学,不能着急,学了三五个月还什么都不会也是正常的
要学画PCB板,这个是一定要的,电路是要实现功能的,总不得每个电路都是万用板
这就是一个大概的方向,其它的细节的东西 ,不会的可以在这里问,会有人帮你的

网友B:
先买两本书:模拟电子电路 数字逻辑电路,这两本书学到一定程度后,再买本单片机书,学习不同的控制算法,然后就是三本书反复学习至精通,这样硬件电路的设计就差不多了

网友B:
我跟你一样,还在不断的学习,学会了一些,但不精通

网友C:
没有什么如何,直接开始。。网络搜索已经是很好的老师了,比如这个论坛。。哪里不会点哪里,xxx点读机。。

网友D:
您仍然需要先学习一些模拟电子。

网友E:
出于兴趣的话,建议你从小的项目搞起,比如制作写字机器人或智能车,有问题再查资料,不要直接看书,动手才有意义。另外,用arduino会容易很多。

网友F:
要想学习,年龄不是问题,只要能坚持就好。硬件只要分为两大类:电气和电子。既然把问题发在这个论坛,那应该是电子了。学习电子技术,首先要学习并牢记R,L,C的特点特性,在此基础上学习简单的电路原理,此后学习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,如基本的放大器原理,电源电路原理,简单的逻辑电路原理等,并做简单的实验,也可以用仿真软件学习。教科书大都写的较深,计算较多,初学时可以略过较复杂的计算部分,只看些简单的计算过程即可。然后学习单片机和C语言,先学51系列,资料多,简单;掌握了51单片机的知识后,就可以学习ARM了。记住:理论与实践相结合,缺一不可!

网友G:
学习一门新知识需要有推动力。其最大的推动力来自于兴趣和不屈不饶的毅力。其次是对前景的追求产生的动力。前者是主动行为,后者是被动行为。至于年龄根本不是问题,但却是很多人遇到困难时畏缩和懈怠的借口。回想40年前想自学点新知识困难重重。跑图书馆,逛书店,定杂志,买元件。更苦于囊中羞涩。遇到不懂问题也难以找人解惑。如今互联网时代,足不出户,论坛交流,TB购物,绘图打板,以前一年半载才能完成的事现在十天半月搞定。熟练掌握一门技能不可能一蹴而就,需要勤动手实践,不断纠错才能快速提高,才能感受到成功的乐趣。

网友H:
做硬件做了10年(纯硬件设计那种),感觉还是做的不深,因为我做的大部分产品都是消费类,很多东西现在都是上游厂商给你做好了,到产品端就只是以应用为主,所以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去琢磨学习,多仿真,多做调试验证,否则很难有大的提升。我觉得你需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做指引,否则光靠一个你所谓的“兴趣”,很难驱动,因为你现在连硬件的门都没入,你怎么能确定你对它感兴趣呢?硬件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,学习的过程也是很漫长的,你很可能半途而废。建议你先设定一个小目标,比如我要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(比如用三极管去驱动一颗LED灯?),然后在做的过程中去学习,缺什么补什么,理解每一颗元件的工作原理,为什么它能实现这样的功能,多做笔记,然后再由点到面的去拓展和深入。我目前也在学C,软件方面知识空白

网友H:
另外,年龄真不是问题。

网友I:
我个人感觉  先从开发板的角度出发   先熟悉例程及原理   在多看一些别人的实例是怎么搭的电路  多积累经验  不要急于求成就行

网友J:
我有个同事60多了还在打工,做电子,虽不是开发,但做一些维修,分析一下异常什么的完全能胜任!

网友K:
先学习模拟电路,数字电路和单片机一块学,因为数字电路和控制器结合的比较多。模拟电路可以先学习电子元器件和基本原理,简单电路,可以试着装调收音机电路,一步一步往前走,不可能一口气吃个胖子

网友L:
40岁了, 可以学下powerPCB,51单片机C语言, 同时了解阻容器件, 常用三极管8050,NE555,然后做些动手实验,一步一步上手。

网友M:
从零开始学习硬件设计————仿真+百度
仿真里有好多例子遇到陌生器件就百度

网友N:
先了解数电模电是必须的。剩下的可以根据兴趣方向选择学习

网友O:
用  EDA软件  可画原理图和简单的仿真,也可画板子,可打板做些小玩意,边学边提升。成本也不高。

网友P:
40多了,大学生,仰视了,那时候大学生相比现在还是比较牛逼的,电类专业一般人还是玩不下来的,牛逼,以你的资厉,学习能力应该没什么太大困难。

网友Q:
有什麽事情可以阻止你繼續進修,除非你自我否定

网友R(2021-12-08):
啥是硬件设计?集成电路?还是整机电路?无论那个方面,都很难,严重依赖经验及学识

网友S:
有一本书可以看看立马就懂

网友T:
啥也不用想就做就行了,做电子产品,涉及到的东西自然就懂了。没有想的那么复杂,学习的目的不就是做东西吗。

网友U:
我今年也40+了,希望能找个兴趣点深入学习!

网友V:
先从最简单的焊电路板开始呗,先把电路板焊通

网友W:
建议先从51单片机学习,买一块开发板,玩熟练了可以自己设计一东西,比如使用PCB(就是电路设计),画电路板,然后自己焊接组装,做点小项目

网友X:
建议从数字电路 单片机这部分学起,容易入手,画板子用立创软件就可以,这样很快就可以入手

网友Y:
先从数字电路 然后模拟电路,最后在去学C语言和单片机。就可以干一些小东西的设计了。

网友Z:
先买个6管收音机套件,能装响就算入门了。

网友AA:
到这个年龄还能有此想法,难能可贵。其实精力有限的话,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,何况我们处于这样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,很许多的学习之处  许多的志同道合之士,结合书本+网络+实践,因为你有一定的基础和自学之心,相信坚持下来会有很好的成果,兴趣之下  不一定非得给自己强加什么目的,能达到为自己的兴趣去学习这样的程度,已经是很好的结果了。

网友AB:
从模电数电开始 然后单片机设计学好c语言编程 再慢慢过渡

网友AC:
买开发板,他会赠与配套视频学习

网友AD:
自学三个月,边学边实操,diy三个电子小玩意了。现在着手第四个物件diy。做到哪学到哪,不然学了不用又给忘了

网友AE:
兄弟,我还没有入门,你怎么样了?

网友AF:
b站上面有很多视频资料的,从0开始足够了

网友AG:
硬件设计主要吃经验,可以多拿实例练练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