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从串口接收来自虚拟终端的数字、字符,并在点阵屏上显示出来,每接收一个字符

楼主(2021-01-06):
如图所示,使用89C51单片机、74HC37474HC328*8点阵模块构成8*24LED点阵显示器,能从串口接收来自虚拟终端的数字、字符,并在点阵屏上显示出来,每接收一个字符,就将显示屏上现在的字符左移一位,新接收的字符显示上屏幕的最右侧。

请大家帮忙看看这个怎么做,新手小白,自己做了好多次,虚拟终端发送在点阵上显示那一块一直搞不出来,谢谢各位了

#include
#include
#include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#define PA XBYTE[0xfeff]
#define PB XBYTE[0xfdff]
#define PC XBYTE[0xfbff]
#define PCN XBYTE[0x7fff]
uchar code  ASCII_TAB[480] = //0X20~0X7F之间 ASCII码对应的点阵数据表
              { 0x00, 0x00, 0x00, 0x00, 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 0x00, 0x9e, 0x00, 0x00,
                0x00, 0x0e, 0x00, 0x0e, 0x00,
                0x28, 0xfe, 0x28, 0xfe, 0x28,
                0x48, 0x54, 0xfe, 0x54, 0x24,
                0x46, 0x26, 0x10, 0xc8, 0xc4,
                0x6c, 0x92, 0xaa, 0x44, 0xa0,
                0x00, 0x0a, 0x06, 0x00, 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 0x38, 0x44, 0x82, 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 0x82, 0x44, 0x38, 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0x28, 0x10, 0x7c, 0x10, 0x28,
                    0x10, 0x10, 0x7c, 0x10, 0x10,
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 0xa0, 0x60, 0x00, 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0x10, 0x10, 0x10, 0x10, 0x10,
                    0x00, 0xc0, 0xc0, 0x00, 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0x40, 0x20, 0x10, 0x08, 0x04,

                  0x7C, 0xA2, 0x92, 0x8A, 0x7C,
    0x84, 0xC2, 0xA2, 0x92, 0x8C,
    0x42, 0x82, 0x8A, 0x96, 0x62,
    0x30, 0x28, 0x24, 0xFE, 0x20,
    0x4E, 0x8A, 0x8A, 0x8A, 0x72,
    0x78, 0x94, 0x92, 0x92, 0x60,
    0x02, 0xE2, 0x12, 0x0A, 0x06,
    0x6C, 0x92, 0x92, 0x92, 0x6C,
     0x0C, 0x92, 0x92, 0x52, 0x3C,
    0x00, 0x6C, 0x6C, 0x00, 0x00,
    0x00, 0xAC, 0x6C, 0x00, 0x00,
    0x10, 0x28, 0x44, 0x82, 0x00,
    0x28, 0x28, 0x28, 0x28, 0x28,
    0x00, 0x82, 0x44, 0x28, 0x10,
    0x04, 0x02, 0xA2, 0x12, 0x0C,

                0x64, 0x92, 0xF2, 0x82, 0x7C,
    0xFC, 0x22, 0x22, 0x22, 0xFC,
     0xFE, 0x92, 0x92, 0x92, 0x6C,
    0x7C, 0x82, 0x82, 0x82, 0x44,
    0xFE, 0x82, 0x82, 0x44, 0x38,
    0xFE, 0x92, 0x92, 0x92, 0x82,
    0xFE, 0x12, 0x12, 0x12, 0x02,
    0x7C, 0x82, 0x92, 0x92, 0xF4,
    0xFE, 0x10, 0x10, 0x10, 0xFE,
    0x00, 0x82, 0xFE, 0x82, 0x00,
    0x40, 0x80, 0x82, 0x7E, 0x02,
    0xFE, 0x10, 0x28, 0x44, 0x82,
    0xFE, 0x80, 0x80, 0x80, 0x80,
    0xFE, 0x04, 0x18, 0x04, 0xFE,
    0xFE, 0x08, 0x10, 0x20, 0xFE,
    0x7C, 0x82, 0x82, 0x82, 0x7C,

                0xFE, 0x12, 0x12, 0x12, 0x0C,
    0x7C, 0x82, 0xA2, 0x42, 0xBC,
    0xFE, 0x12, 0x32, 0x52, 0x8C,
    0x8C, 0x92, 0x92, 0x92, 0x62,
    0x02, 0x02, 0xFE, 0x02, 0x02,
    0x7E, 0x80, 0x80, 0x80, 0x7E,
    0x3E, 0x40, 0x80, 0x40, 0x3E,
    0x7E, 0x80, 0x70, 0x80, 0x7E,
    0xC6, 0x28, 0x10, 0x28, 0xC6,
    0x0E, 0x10, 0xE0, 0x10, 0x0E,
    0xC2, 0xA2, 0x92, 0x8A, 0x86,
    0x00, 0xFE, 0x82, 0x82, 0x00,
    0x04, 0x08, 0x10, 0x20, 0x40,
    0x00, 0x82, 0x82, 0xFE, 0x00,
    0x08, 0x04, 0x02, 0x04, 0x08,
    0x80, 0x80, 0x80, 0x80, 0x80,

                0x00, 0x02, 0x04, 0x08, 0x00,
    0x40, 0xA8, 0xA8, 0xA8, 0xF0,
    0xFE, 0x90, 0x88, 0x88, 0x70,
    0x70, 0x88, 0x88, 0x88, 0x40,
    0x70, 0x88, 0x88, 0x90, 0xFE,
    0x70, 0xA8, 0xA8, 0xA8, 0x30,
    0x10, 0xFC, 0x12, 0x02, 0x04,
    0x18, 0xA4, 0xA4, 0xA4, 0x7C,
    0xFE, 0x10, 0x08, 0x08, 0xF0,
    0x00, 0x88, 0xFA, 0x80, 0x00,
    0x40, 0x80, 0x88, 0x7A, 0x00,
    0xFE, 0x20, 0x50, 0x88, 0x00,
    0x00, 0x82, 0xFE, 0x80, 0x00,
    0xF8, 0x08, 0x30, 0x08, 0xF8,
    0xF8, 0x10, 0x08, 0x08, 0xF0,
    0x70, 0x88, 0x88, 0x88, 0x70,

                0xF8, 0x28, 0x28, 0x28, 0x10,
    0x10, 0x28, 0x28, 0x30, 0xF8,
    0xF8, 0x10, 0x08, 0x08, 0x10,
    0x90, 0xA8, 0xA8, 0xA8, 0x40,
    0x08, 0x7E, 0x88, 0x80, 0x40,
    0x78, 0x80, 0x80, 0x40, 0xF8,
    0x38, 0x40, 0x80, 0x40, 0x38,
    0x78, 0x80, 0x60, 0x80, 0x78,
    0x88, 0x50, 0x20, 0x50, 0x88,
    0x18, 0xA0, 0xA0, 0xA0, 0x78,
    0x88, 0xC8, 0xA8, 0x98, 0x88,
    0x00, 0x10, 0x6C, 0x82, 0x00,
    0x00, 0x00, 0xFE, 0x00, 0x00,
    0x00, 0x82, 0x6C, 0x10, 0x00,
    0x10, 0x10, 0x54, 0x38, 0x10,
    0x10, 0x38, 0x54, 0x10, 0x10};

uchar dbuf[5]={'A','B','C','D','E'};
void delay(void)
{
    uchar i;
for(i=0;i<250;i++);
}
uchar sh[5];
void disp()
{    uchar dat;
    uchar *pch;
    uchar i;
    uchar j;
    ulong bsel=0x01;
    while(RI==0);//读数据
    RI=0;
    dat=SBUF;
    pch=&ASCII_TAB[(dat-0x20)*5];//指向字符起始列的点阵码
    for(i=0;i<5;i++)  //送出字符的5列点阵码
  {
    sh[ i]=*pch;//将获得的数据存入数组
     pch++;
  }
    for(j=0;j<5;j++)
  {
    P1=sh[ i]; //P1口取数组的值
    PC=(uchar)(bsel>>16);
    PB=bsel>>8;
    PA=bsel&0xff;
    bsel=_lrol_(bsel,1);
    delay();
    PC=0x00;
    PB=0x00;
    PA=0x00;
    SBUF=dat;
    while(TI==0);
    TI=0;
  }
}

void init_serial(void)
{
  SCON=0x50;
  TMOD=0x20;
  PCON=PCON&0x7f;
  TH1=-3;
  TL1=-3;
  TR1=1;
}
void main(void)
{
init_serial();//初始化串行口
while(1)
{
      disp();
}
}